楼主(2016-08-18):
有没有CP1H控制施耐德变频器的例子?其他变频器也可以。用TXD,RXD指令读写的。

网友A:
CP1H是支持简易MODBUS RTU主站的,你为什么非要用TXD、RXD指令呢?!为了彻底学习MODBUS RTU协议?!

网友B:
是o cp1h用简易主站很方便

网友C:
这个表示还没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CP1H控制丹佛斯FC51,我原来用内置modbus搞不定,所以想用无协议通讯,但是我发现TXD好像用不了RTU模式,只能返回在研究用内置modbus,最后测试成功一半了,就是可以发送启动和调频了,但还没测试读取变频器参数。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CP1H控制丹佛斯FC51,我原来用内置modbus搞不定,所以想用无协议通讯,但是我发现TXD好像用不了RTU模式,只能返回在研究用内置modbus,最后测试成功一半了,就是可以发送启动和调频了,但还没测试读取变频器参数。呵呵
理论上无协议可以实现任何协议!TXD、RXD指令当然可以实现MODBUS 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