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io问题

楼主(2016-08-18):
请教大虾们,用远程io和用两个plc进行通讯这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和优缺点??我知道远程io多用于两地控制,难度仅仅是成本问题??

网友A:
用通讯布线简单,可以随时修改通讯数据,硬IO通讯那个只适合小数据量而且布线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知道远程io和用两个plc通讯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远程io和用两个plc通讯的区别
远程IO只需要一台PLC主机,只需设计一套PLC程序,并且可以继续没有顾虑的扩展远程IO系统。

网友C:
主要是成本和布线方便 。所以才有远程IO嘛。布线方便很多。

网友D:
远程最少用一个PLC,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E:
远程IO主要是布线简单
PLC也省些吧!

网友F:
plc比io要贵

网友G:
首先要确定,你说的远程I/O是不是通讯型的
I/O link 与 PC link 直观区别,
一个CPU与2个(或多个)CPU
一个程序与多个程序
远程I/O在程序中知道远程模块的I/O地址就可以编程序了
PClink 要有一个中间数据区做交换,这个数据区各厂家大小位置不一样
价格嘛,自己比较吧
现在好像I/O link 没几家在生产。

如果说的是拽很多线,呵呵一笑飘过

网友H:
讲真的,你真的认为两台PLC比远程IO便宜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讲真的,你真的认为两台PLC比远程IO便宜么。
先要说这远程I/O是那种形式
如果使用I/Olink 就是比PClink 贵
如果使用485+I/O模块的方式是便宜
如果是几个I/O点拉线形式更便宜
如果使用DeviceNet 方案,不好说(这类模块可以用其他厂家的)
可能还有其他形式,楼主的远程I/O太笼统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解答,大概知道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