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大家好,汇川280型机,出现加数时报故障ERR02,大家有修过的吗?可以排除:输出回路设备短路、加速时间短、电压偏低、选型小、加速过程中突加负载、对正运转的电机进行起动。以上这些都不是,那么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以及IGBT这两种故障了。检测IGBT我没发现故障,电流检测电路我不会查。大家有修过的吗?高手请进!

网友A:
不会查就好办了,外修吧

网友B(2017-08-31):
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返厂了,这台机子在保修内。

网友C:
驱动用的是A316J吗

网友C:
A316J的14脚是检测驱动逆变过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不是316J,我注意型号,因为不例于维修驱动板,是在保的。谢谢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  空载正常  带电机过流  主板  驱动光耦a316j  电流检测tl082  电压检测7840全换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