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故障

楼主(2016-08-18):
我今天有台台达变频器开机一会报GFF(接地故障),由于我刚修这个好多都不懂,不知道怎么下手,求各位师傅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变频器是否已经驱动马达,尝试拆马达的连接线空运转变频器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变频器上去就好了,,应该是这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机接线位置,

网友C:
看看电流互感器!要是没问题 。主板坏了!

网友D:
如楼上说,一般是电流检测电路有关

网友E:
变频器损坏很正常:工业品不坏就不会有新的了

楼主:
互感器怎么测量啊,它要等会才报警,不是开机就报

楼主:
我想把CPU检测那个脚断开或加个永恒的电压,让它不报警可以吗?

网友F:
变频器驱动故障,可以有条件自己修或者拿到专业人员修。不过费用得让你公司财务结账哦,,如果自己能否修复,,你就不得了,,,,

楼主:
我还在学习,修不好就报废,,,,呵呵

网友G:
是台达b系列的吗?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楼主:
B系列的,1.5KW的

网友H:
是带负载吗?去掉负载报什么

楼主:
居然是3120驱动光耦坏了,怎么会报接地故障啊,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