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今天这个传感器三个同时不亮,单独拿出来接24V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接到原来的转接板上就无法工作。
测量电压也是24V。这个现象很奇怪,请问为什么会常亮,如果是电压的原因,又是哪种电压会导致常亮

网友A:
1。是以前没问题,还是新装上,触发前灯亮吗
2。将它用线引出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接在24V电源上能用。。。后来发现是保险管烧了,但是板子上还有PLC的电
但是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会常亮,遮挡都么用

网友A:
也就是说没给器件供电

网友B:
会不会是 保险丝只是断了一根比如0V的 然后传感器输出漏电流与24V形成回路才会这样的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没确定,我再复现一下不良测一下,当时产线要求尽快复产,更换了保险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