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电机上要接一个电容,这样接对吗?

楼主(2016-08-18):
我网上查到的资料,电机要并一个电容启动的话,电容的一端是接火线,另一端是接电机空出来的那端的,不过我的同学说这样的接法没有错,不知道哪个对哪个错,有没有了解这方面的

网友A:
你这是3相电机?

楼主:
单相吧,要加个电容,估计是同学画错了

网友B:
小功率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

网友C:
应该不是三相电机,

楼主:
我现在是搞不懂,这个电容有没有接错,毕竟找了很多资料,接单相电机,电容是不会接到零线上的
还是说这个是三相电机用单相运行,所以电容要这样接?

网友D: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很常见

网友E:
小功率三相电机该单项没问题

网友F:
应该是一个单相电机加了一个调速器,电容应该不加,调速器里面已经经有个启动电容了。

网友G:
没搞清楚,坐等明白。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很常见
的确如此,至少我家里的砂轮机我就是如此应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资料研究,的确这个是小功率的三相电机改为单相使用的,可以直接使用一个启动电容就可以了,另外,零火线不分方向的,这点跟单相机接电容不同,单相的是电容一端必须接火线的。问题解决

网友I:
接到另外一根线上。

网友J:
那个DTY-220D10F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单相交流调压模块

网友J: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