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这个固态继电器接上电源后,用万用表通断档量输出端(1)(2)两个端子怎么不通啊。用电阻档量有电阻?

楼主(2016-08-1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调压型的,阻值随控制电压而变化的

网友B:
不要指望和继电器一样,是有通态电阻的,小电流无法断开。

网友C:
双向可控硅输出,楼主按下图再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D:
有触发导通的电压,输出端才能导通。

网友E:
75A,是大家伙了,

网友F:
通常,一个内容只宜发一个主题,故删去其中一个(选择回复少者删除);两个跟帖复制如下(跟帖未扣分):
对随之删除的跟帖,表示歉意。
另外,标题“各位师傅。我这个固态继电器接通电源后,用万用表通断档测量输出端(1)(2)端子显示不通,用电阻档测量有电阻是怎么回事?”过长,可仅描述主要问题,其余内容置于帖子内。

网友G:
这个不是继电器啊 不是触点 有阻值正常啊!

网友H:
版主好敬业,学习了。

网友I:
量的是多大电阻啊

网友J:
这个输入电压是-3至+4V连续可调,输出电压是随输入电压同步变化

网友K:
1、2又不是机械触点肯定不通啦!

网友L:
24dc应该是有光电偶合的,但负载端要提供220ac弱电触发导通,不知对不对

网友M:
接个白炽灯泡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N:
这个固态继电器输入端类光耦,内部通过一系列电子电路来控制可控硅。输出端是无触点的,类似于可控硅或晶闸管导通,所以,测量导通状态时不像继电器那样为0 !而是有一定阻值。简单的说就是光耦的演化!它的内部输入输出是完全隔离的。优点是没有噪声,无火花。功率能做的很大!它的缺点是只有上电吸合状态,不像继电器有常开和常闭的双用途!有可调的有不可调的。

网友N:
它的输出是通过220V串220V的负载来组成回路。不能直接并220V电压,也不能直接接灯泡,它控制的是单线负载回路。和继电器的触点作用是相同的,只不过不是用触点来给负载接通。而是用可按硅导通来实现。固态继电器有交流负载型和直流负载型,不能混用。

网友N:
从图上看,你这个是输入端可以接5至24V直流供电,3脚正,4脚负。不能接反。也就是说5至24V电压都可以工作,并非是可调的作用,它表示的是输入端直流工作电压的范围!而输出端24至240V交流电压的负载都可以控制。负载最大电流75A.不能接直流负载。否则影响导通工作。

网友O:
解负载就比较明白

网友P:
这个东东这样测不出来的

网友Q:
万用表不能提供其最小维持电流Ih

网友R:
回复 网友J:
输出端要交流电才能导通

网友S:
回复 网友C:
3,4脚 输入4~24V可调就完美了。

网友T:
可控硅与继电器不完全一样,可控硅本身是半导体器件

网友U:
回复 网友L:
学习了,以前不知道!

网友S:
其实就是一个双向可控硅,触发电压为DC 5~24V

网友T:
可控硅用作开关时常常将一个电阻与一个电容串联后并联在可控硅的T1、T2端也就是常说的阻容吸收电容用来旁路可控硅接通或者断开时的脉动高压以保护可控硅;

网友V:
固态继电器和继电器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W:
量不出来的

网友X:
接负载看下吧

网友Y:
引用 网友S:
3,4脚 输入4~24V可调就完美了。
可调的你想用在哪里?

网友Z:
固态继电器不可以控制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