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回路线路问题

楼主(2016-08-18):
KM是控制回路继电器,KH是主接触器,现在KM线圈没得电,用电压表量KH的A1A2没有电压。为什么A1A2对地量都有132V,A2不应该没有电压吗。为什么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最重要怎么判断KH的A1到底有没有电,今天是量蒙圈了,谢谢大神们。

网友A:
你所谓的220v电源正、负极弄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220v电源正、负极弄反了吧
弄反应该没有电压,不应该是220v

网友B:
看标示,应该是直流220V?
这么高的直流电压,用电笔测量都会发亮,用万用表测量肯定会有电压的。

网友C:
这个图我是 蒙了:看不懂

网友D:
两个a1,两个a2,我也看不懂啊

网友E:
KM线圈没得电,则KM没有吸合,其常开触点断开;因此,电源电压没有加到KH线圈的两端,故KH的A1、A2间没有电压。
这时,若KH线圈一端有电,则另一端(通过线圈)有同等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示,应该是直流220V?
这么高的直流电压,用电笔测量都会发亮,用万用表测量肯定会有电压的。
我用电笔测了A1A2都发量,但绝对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a1,两个a2,我也看不懂啊
km有个a1a2 kh有个a1a2

楼主:
引用 网友E:
KM线圈没得电,则KM没有吸合,其常开触点断开;因此,电源电压没有加到KH线圈的两端,故KH的A1、A2间没有电压。
这时,若KH线圈一端有电,则另一端(通过线圈)有同等电位。
谢谢,到KH线圈a1线电笔量是亮的,用表对地量132v,而实际没电,那怎么判断实际有没有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KM是控制回路继电器,KH是主接触器,现在KM线圈没得电,用电压表量KH的A1A2没有电压。为什么A1A2对地量都有132V,A2不应该没有电压吗。为什么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最重要怎么判断KH的A1到底有没有电,今天是量蒙圈了,谢谢大神们。

首先为你给个图点赞
图是看懂了,有几个疑问
使用直流220?
确认数据是在km没得电情况下
都是用万用表电压档量的?
kh线圈对地都有132v可以理解
kh线圈没有电压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就是,为什么
按某班主话,鬼使神差~见鬼了
你可以向这个版块的班主直接询问,看其有个高见。
如果你的数据是在正确的方法检测出来的,我只能说该做什么事时一定要做。

网友F:
看楼主7楼回复,难道你是用电笔判断“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
我怀疑我是不是见鬼了

网友G:
鬼节刚过没几天,就发生这样的鬼事,楼主对现场线路估计还没弄清楚才会有这样的“鬼事”

网友H:
先确定电压吧!

网友I:
A1和A2按你意思理解是KM控制回路继电器,KH是主接触器的线圈,你图画错了吧,这样线圈变串联了吗?

网友J:
回复 楼主:
绝对是交流?那你的电源又标了直流,都搞蒙了。先确认电源电压吧。

网友K:
如果是交流电,会不会是N线断路。

网友L:
220v直流的接触器,楼主确定没弄错

网友M:
引用 楼主:
KM是控制回路继电器,KH是主接触器,现在KM线圈没得电,用电压表量KH的A1A2没有电压。为什么A1A2对地量都有132V,A2不应该没有电压吗。为什么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最重要怎么判断KH的A1到底有没有电,今天是量蒙圈了,谢谢大神们。


这图画得有点瓦工水平,根据图意线圈是直流220V,KM未吸合时测量A1与A2肯定是没电压的,只带负电压!A1与A2对地应该显示-110V,132V大了点,(能量出对地电压是因为你的直流系统有绝缘检测回路,其中各有一个大电阻与正负极相连,)
为什么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这句话可能是你打字打错,应该是A1和电流正极量有220V!另外,直流电有些验电笔测量也会发亮的!不能说电笔亮就肯定是交流!也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网友N:
楼主的交流是不是三相220V,即三相两两之间电压为AC220V,单相对地132V,要知道KH的A1有没有电压可以拆掉KH的A2端在量A1对地的电压,如果对地有132V那么A1端就有电压,对地为0说明没电压,如果控制继电器常开触点不闭合你去量KH的A1,A2端电压是0,但A1对地的电压为132V,这132V是通过KH线圈的同等电位即是同一相电压

网友O:
这不是自保持电路吗。。。。

网友P:
中间继电器的代号为KA,接触器的代号为KM,热继电器的代号为KH。按你的描述人家会蒙圈。

网友Q:
你这两个线圈电压是多少?按你这图来看,你的两个线圈(KM/KH)是串联的呀,串联分压(根据阻抗来决定电压大小的),如果你能把控制回路画明白点这种线路是比较好搞的。

网友R:
说明电源负极对地有电压,不知道你的电源性质

网友S:
这图,能看懂的还算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L:
220v直流的接触器,楼主确定没弄错
220VDC接触器我用过,这个有的

网友T:
楼主应该搞清楚,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电源从那里取来?电源是否有接地点?

网友P:
如果确定是AC220V的话,KH的A2接的是相线(火线),A1和电源的零线量肯定有220V的;用万用表量A1、A2和柜体(地)有132V,是因为柜体与大地连接不可靠(电阻大)。A1和A2不管怎么和电源连接,在有一根线断开的情况下,A1和A2之间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U:
这个图怎么工作

网友V:
引用 网友I:
A1和A2按你意思理解是KM控制回路继电器,KH是主接触器的线圈,你图画错了吧,这样线圈变串联了吗?
同问这个事

网友W:
线路错误,应该并联而不是串联,鉴定完毕

网友X:
楼主的电源是不是隔离变压器出来的

网友Y:
我们都是习惯用KM表示接触器,KA表示中间继电器。看到你这标示半天反应不过来。你这里的中间继电器线圈电源哪里供给的。我想原理就是外部信号给中间继电器线圈,中继常开闭合使得接触器线圈得电吸合。
引用“为什么A1A2对地量都有132V,A2不应该没有电压吗。” 正常分析A2是该没有电压,难道是感应电压,附近有没有大的电感元件?不过感应电压一般没有那么大。        引用“为什么KH的A1和电源负极量220v”想了又想没有解释的通的理由,除了感应电压,因为万用表本来在测量时就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Z:
回复 网友N:
赞成楼主说法。

网友AA:
图看得不是太懂,KM不得电线A1A2没有电压是对的,至于为什么对地一百多伏电压在图中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AB:
KH是热继电器符号,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