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8):
需要做4轴焊接直角坐标机械手控制系统,实现平面直线、折角、曲线焊缝焊接,要有示教功能

触摸屏+PLC+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 可行?

关于设备选型,程序实现该怎么弄?

头大!!!!!

网友A:
廉价的小型PLC控制器,因为产品定位的原因,编程指令集一般都不会支持插补运算的,尤其是复杂几何图形或者立体图形的插补运算。
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价格昂贵的中型PLC,比如西门子推出的基于S7-300的运动控制器。请做好一套高性能多轴运动控制型的PLC的采购价格为六位数的准备。所以说,用PLC做运动控制,有点划不来。建议购买专用的运动控制器或者运动控制板卡,前者是一台小型的工控机,后者是几块插在工控机电脑机箱里面的板卡+配套的软件。

网友B:
直接买成都卡诺普4轴机器人控制系统,带有PLC功能,对付你这个就是小菜一碟

网友C:
如果是机械手的问题你真的可以请教2楼的大手子

网友D:
运动控制卡做这些是强项

网友E:
还是选运动控制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
要是用你说的专用的运动控制器,那么控制软件要自己开发么?商家有配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
要是用你说的专用的运动控制器,那么控制软件要自己开发么?商家有配套么
直接花费资金购买套件回来,比如2楼所说的某公司的控制系统套件,回来之后,还要和机械动作机构的硬件组装连线与调试即可。

网友F:
运动控制器,固高,众为兴,迈科讯。

网友B:
运动控制卡如果你自己编程不会或者技术不过硬,搞不好3个月还是失败,建议你上专业控制器

网友G(2016-10-12):
我们有运动控制芯片,能够对4个轴的步进驱动器或者脉冲型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进行位置、速度和插补进行控制。所有的功能都是通过特殊的寄存器进行控制,包括命令寄存器、数据寄存器、状态寄存器和模式寄存器,免除复杂的算法,要资料可以联系我
步进电机驱动器芯片,方案,成品,运动四轴控制芯片
陈工:134 1057 1175  QQ:3744 7688

网友H:
建议使用运动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