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组态王和485串口服务器通信不畅通,后面带了5台智能仪表和一台肯特的流量计,奇怪的是5台智能仪表数据读不上来,流量计仪表数据可以读上来,网络通畅,线路检查没有问题,之前正常运行三四个月,几日前突然出现这个问题,PLC和串口服务器都断电重启,故障没有消失,求高人指点是什么问题

现在最新情况是虚拟串口软件可以从所有的智能仪表读取数据,可是组态王和虚拟串口软件之间的连接貌似出了问题,虚拟串口读上来的数据组态王读不进去,频繁的提示通讯失败和通讯恢复

网友A:
通信介质或者串口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串口服务器有问题那应该一个设备的数据都采集不上来,现在是有一台流量计数据可以采集上来,其他的都通讯不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串口服务器有问题那应该一个设备的数据都采集不上来,现在是有一台流量计数据可以采集上来,其他的都通讯不上了
哦!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求老师指点

网友B:
串口转换器坏了居多,如果你的是usb转串口的话

网友C:
串口服务器需要设置,检查内部的多路数据传输设置。串口服务器有多路数据传输,也会出现某几路同时故障,而另外几路则完好的情况,比如硬件接线端口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