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发脉冲问题

楼主(2016-08-19):
请问带加减速发脉冲,只有DPLSR吗,那么DPLSR如何连续发脉冲不停?如何实现

我只知道PLSY把脉冲写成K0可以连续不间断发脉冲,那么PLSR怎么实现呢

网友A:
PLSR要指定具体脉冲数量的。

楼主:
已经实测,脉冲数写成K999999是无法实现的,走完脉冲会停止。

网友B:
你到底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速度控制,但启动需要加速度平滑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步进电机,发多少脉冲走多少,算位置吧

但需要电机一直转

网友C:
很容易了,你要用PLSR实现不停发脉冲,就在导通PLSR的同时清除脉冲监控数,假如使用Y0 就清除D8340。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容易了,你要用PLSR实现不停发脉冲,就在导通PLSR的同时清除脉冲监控数,假如使用Y0 就清除
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D:
用DRVI指令,K999999是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么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玩
但是启动可以,停止那个不就是直接中断,减速没了震动恐怖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可以在一般要求下使用,不是通用,若需考虑啃精细,只能选择其他类型的PLC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一般要求下使用,不是通用,若需考虑啃精细,只能选择其他类型的PLC了
我就是如此控制,台达伺服电机,FX3GA的处理器,启动没有问题,但是停止就是咣当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DRVI指令带加减速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DRVI指令的话,不能在运行中改变频率,只能通过设置D8348的数值达到加减速效果。用PLSY指令可以通过斜坡指令做到加减速

网友E:
你用PLSY指令,频率用D软元件,然后用斜坡指令控制D的加速与减速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dplsy

网友G:
为什么没人提用PLSV呢,只要你不给他停止的信号,就能一直跑一直跑
这个只需要你赋值给速度,不需要脉冲数的设定
而且可以有加减速,满足你的平滑启停的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没人提用PLSV呢,只要你不给他停止的信号,就能一直跑一直跑
这个只需要你赋值给速度,不需要脉冲数的设定
而且可以有加减速,满足你的平滑启停的要求。
真没用过这个指令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我感觉这个还挺好用的,前一段时间我写的一个碰到极限减速停止再返回循环往复的小程序,用的就是这个。

网友I(2017-01-17):
回复 网友D:
不行的   自己去搞下  还是会停止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用DDRVI指令  是32位的  多输几个9直到满足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