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830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6-08-19):
用USB线连接,在电脑设备管理器有它的图标,RSLINK看不到,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端口选择设置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选择设置好没有??
设那个RSwho软件?

网友B(2016-10-14):
没有组态驱动器  既然使用rslinx
你这个应该通讯不上的 不会扫描到设备的

点击图上的黑框  之后弹出对话框    选择Enthernet/Ip Driver  之后一步步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