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1、大家好,因为西门子200晶体管输出默认是PNP的输出是24V+。目前Q0.0高速脉冲端,串2K电阻接到PULS1上,PULS2接负,可以控制伺服定位,没有问题。
但是看说明书说,不串电阻的话,也可以控制定位,大家看上图,我把Q0.0接OPC1,PULS2接负,PULS1不接线,这样的话,就省略了2K的电阻,这样可以实现定位控制吗?
大家说说看,是不是可行?
2、因为西门子200输出端默认是PNP,24V+输出的,我如果用输出端控制伺服使能的话,看伺服的接线图是不行的,默认伺服的7号端接正,29号端接负,才会使能。如果我把7号端改成接24V负,29号端就可以直接接到Q输出端了,这样就省事了一些,大家看看伺服的默认接线图和我的改接方法可行吗?谢谢

网友A:
从图上看,我觉得1,的改动应该可行,本身有2.2k的电阻替代了外部的2k电阻。

楼主:
2的改动是否可行?日本的松下驱动器貌似是给日本品牌的PLC配的。。西门子的接线有点麻烦

网友B:
西门子控制日系,西门子200系列本身就是垃圾,而且控制并不标配的日系,找死的节奏

楼主:
大家有知道的吗?这样接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