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我是这样想的,让PLC为主站,用一个串口去采集数据并且让触摸屏也作为从站,另一个串口采用ppi协议和上位机通讯,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上位机不用说通通讯很简单,比较复杂的是触摸屏作为从站,和PLC进行Modbus通讯,通讯成功,可是无法显示PLC发送的数据。我开始怀疑我这种让PLC的两个串口实现一主一从的方案可行度。还有就是如果触摸屏作为从站的话他要显示的每一个数据都需要PLC的程序块Modbus   MSG 去发送吗    地址映射,转换都没问题,触摸屏支持从站模式,PLC发送成功,但触摸屏接收不到是什么原因,能给个相关的例子是极好的,或者致电我一下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就两个通讯口的

网友B:
你说的方案可行!
一个口做MODBUS RTU主站、一个口做PPI从站!
检查检查触摸屏做MODBUS RTU从站的设置!

网友B:
你具体没描述触摸屏的情况,没法具体帮你!

网友C:
这样不好搞  触摸屏响应速度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