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我想算出脉冲与脉冲之间的时间,(大概几MS)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利用中断程序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中断程序捕捉。
好像不行,中断后要怎样计算时间?

不知道启动什么计时器

网友B:
这个没考虑过!
专业的脉冲测试仪器可以吗/

楼主:
在3G的编程手册上找到了有用的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3G的编程手册上找到了有用的资料
这个功能我没有用过,我实际测试一下PLC输出脉冲宽度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定位的脉冲呢,如果是的话脉冲频率一般都很快,3G的也有100K吧,这样算下来每ms要过100个脉冲,应该测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算出脉冲与脉冲之间的时间,(大概几MS)有什么好办法?

这要求应该不难
1.用测频率指令,得到脉冲频率再计算脉宽时间。
2.没测频率指令,用中断程序,

网友F:
你测的是输入脉冲?还是输出脉冲?
甭管输入还是输出脉冲,你测量的目的就是检测系统的频率响应时间,就是发某串脉冲所需要的时间,其实是没必要的,因为执行机构的机械动作的完成时间,是不可能跟电气信号的传输时间来赛跑的。

简单的说,就是步进马达或者伺服马达不可能在接收一个行走信号后,会断断续续的动作的。

网友G:
直流调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测输入的脉冲,简单的说,就是让PLC成为频率计,但老板不准我用数脉冲的办法,要我测出脉冲的周期,再运算出频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输入的脉冲,简单的说,就是让PLC成为频率计,但老板不准我用数脉冲的办法,要我测出脉冲的周期,再运算出频率
老板不是有病就是在刁难你,小心
用中断程序吧
你用的plc不熟悉,其说的方法,可以试试(看有没有例子)

网友H:
用PLC的高速脉冲计1s的脉冲数.

网友I:
用SPD指令试试

网友J:
回复 网友F:
对,我赞成8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