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我们公司有好几台软启,用强电通过按钮经过中间继电器控制软启,中间继电器线圈电压实测电压238V,线圈标的工作电压是AC240V,中间继电器上触点有启停自保,还有一组运行,停止指示灯,不知道为什么开启一会,线圈温度能达到72度,用一段时间继电器线圈就发黑了,每台都是这样,是工作电压高造成的吗,触头电流肯定很小,就有个指示灯。

网友A:
电压正常,就是继电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B:
有图没,配个图方便理解....

楼主:
没有拍照,没必要吧,全局控制没问题,就是想问下,240V的线圈电压实测电压238V,时间长了线圈为什么会发黑。

网友B:
继电器质量问题吧,正品的没问题,电压差那么一点点啊,继电器型号有?

网友C:
建议换一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D:
看样子是质量问题了啊  换个其它牌子试一试

网友E:
感觉是山寨产品

网友F:
通断很频繁吗??
质量问题?
你这个电压问题不大!

网友G:
换个别的牌子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H:
请问你是怎么测量线圈的温度还是。。。正常的因为线圈在交变磁场产生的热量

网友I:
线圈发黑基本就可以确定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J:
线圈温度那么高,如果电压正确,就是线圈阻抗问题了。用示波器看看供电电压的波形,是否有直流成分?是否存在波形畸变?如果没有,是继电器的问题,如果有,是电源问题。这个一定要通过监控先对电压做一个确认。

网友K:
触点不行。能伤它的就是电流。电压只是从哪过能有多大事。就是电流

网友L:
换个其他牌子试试

网友M:
正常的情况下,中间继电器线圈长时间通电,也不会烧黑的。确认供电不是直流220V,最好使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位测量线圈的工作电流。

网友N:
换个大点的继电器看看

楼主:
开启软启用的,一上电就好几天,昨天试了好几个牌子,在238V电压情况下,欧姆龙的220/240V56度 德力西220V52度 魏德米勒230V52度,PEOTR的200/220V68度,就是这个PEOTR的温度最高,但欧姆龙的也常见有发黑的。其它两种刚换上,观察一几天再说。

网友O:
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P:
楼主是什么品牌的继电器

网友Q:
只要动作不是太频繁,实在没有办法就串一个限流电阻得了,保证有足够的吸合电流就行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用钟控的交流220V电源接触器,一通电就是12小时,也老烧线圈,有一次没有220V的线圈换,直接用380V的线圈代用,发现也可以用,就一直没有换下来了。

网友R:
建议更换一个质量好的试试

网友S:
应该质量问题

网友T:
质量问题,我这电压比你那还高都没事

网友U:
换个别的试一下,我感觉也是质量问题。

网友V:
把中继触点并联试一下

网友W:
继电器改为接触器试一!试

网友X:
线圈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