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蓄电池容量单位为AH,请教大家这个怎么解释,怎么与功率换算,有什么依据标准

网友A:
AH与功率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纯粹能量单位,一个单位时间能量密度,自己考虑

网友A:
蓄电池AH就等于水池装了多少水,至于功率就是水管里面水的水的流动速度,怎么好对比呢

网友B:
哈哈 既然题目都说是容量,内容却非要与功率勾搭,让高雅说了一通,是不是自找

网友C:
呵呵!
其实还是可以扯上关系
AH是容量
可以自行设置条件进行转换!
一般电池标示后都有一个小时率 如12V7AH(20HR)或(12V 7.2A/20HR)
这里的HR=小时率 20RH=20小时率 即此电池要恒流放电20个小时才能放出7AH(功率84W)的电量

网友D:
AH(安时),描述电池容量的指标,多少安培电流能持续一小时的时间,电池电就耗完了。也是耗电量的指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AH就等于水池装了多少水,至于功率就是水管里面水的水的流动速度,怎么好对比呢

网友F:
12伏60安时的蓄电池,简单说就是可以用6A电流连续放电10个小时。

网友G:
A(安)是电流、h(时)是小时,即电流与小时的乘积代表电池容量,如100Ah的电池,理论上如果用1A的电流放电,可连续放电100小时。但一般的电池都规定了放电时间为20小时,那么100Ah的电池可用5A的电流放电20小时。但实际上放电电流不可能恒定不变,而是逐渐减小的。安时与功率之间可以近似换算,如12V100Ah电池,以5A放电,功率就是60W,可工作20小时,但实际上电池最多只允许放电80%,也就只能工作16小时。如以10A的电流放电,功率就是120W,最多可工作8小时。需注意的是蓄电池随着使用或存放时间的延长,即使经常给予允电其容量也是逐渐减小的,当容量减小到不能胜任它的使命时,就宣告电池寿终了。

网友H:
AH电瓶的容量,额定的负载下电瓶的容量越大放电时间越长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提问者首先百度,就不会如此提问题了

网友D:
电池,除了AH意外,还有一个特性叫伏安特性指的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电流越大,电压就会下降,有一个斜率,这也是电池特性的重要衡量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