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200的FC块的调用问题

楼主(2016-08-19):
如图,我在OB1里面做了个比较,当数值等于1时,调用FC1,FC1只有一段程序就是输出Q0.0。数值等于2时,调用FC2,FC2也只有一段程序输出Q0.1。为什么当我调用过FC1,输出Q0.0后,等于2调用FC2时,FC1里面的Q0.0一直有输出,没有断开。数值是用DB块保存的。哪位老师知道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正常的 断开了fc1 就不会扫描fc1了
所以fc1原来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
所以要实现你断开的功能就不能这样用
你看下西门子的自带的块,都有EN端,
然后靠其他输入来执行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断开了fc1 就不会扫描fc1了
所以fc1原来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
所以要实现你断开的功能就不能这样用
你看下西门子的自带的块,都有EN端,
然后靠其他输入来执行程序的
说的没错,应该增加一个输入端断开输出,而不是直接断开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