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请问三菱的PLC能不能实现在一定时间内温度上升多少的这种分段控制?

网友A:
物品的温度在规定的时间内上升速度的控制,是由温度加热系统的总功率决定的,而不是温度控制的电控系统决定的。

简单的说,比如10KG的物品,在1小时内升温为100度所需的加热管功率为3KW,现在更改为半个小时之内必须升温100度,那么加热系统的总功率应该增大为6KW。

如果楼主的加热系统能够满足在规定的时间内的温度上升的要求,那么,不单单三菱的PLC,所有的PLC都能满足控制要求。

网友B:
plc就是控制开关量或者模拟量输出之类的
具体温度升多少那看你的加热情况了

网友C:
对的,,看你加热的别对象是什么。。在根据加热情况和温度分别控制的PLC等情况。。。

网友D:
这个完全可以,就看硬件配置

网友E:
一定时间内上升温度是由温度加热系统的总功率决定的,而不是温度控制的电控系统决定的。

网友F:
还是用温控仪表控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