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研究了好几天,这个“DR0,IR3”可以代表一个位吗?如果不是代表位,那他代表的是什么?手册研究几天也没研究明白

网友A:
你到符号里看看,应该是作者自己定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了好几天,这个“DR0,IR3”可以代表一个位吗?如果不是代表位,那他代表的是什么?手册研究几天也没研究明白

可以,取决于前面MOVR指令将通道传给IR3还是将结点传给I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