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1、MPI口和DP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2、对台式机的硬件有什么要求吗?例如:用MPI口和DP口下载程序,CP5611是必须要具备的吗?
3、CP5611到底是干嘛的?和WINCC通讯需要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PI口和DP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
2、对台式机的硬件有什么要求吗?例如:用MPI口和DP口下载程序,CP5611是必须要具备的吗?
3、CP5611到底是干嘛的?和WINCC通讯需要它吗?

1、都可以
2、CP5611不是必备,你也可以使用原装的编程线。
3、通过PCI总线,为台式机扩展出一个MPI/DP通讯接口。

提醒:目前CP5611西门子已经停产很久了。

网友B:
搞个数据线就行了  卡不是必须的   我们现在都是用pn的口咯

楼主:
PN是不是以太网口啊,可以直接通过它下载程序和与WINCC监控吗?不需要类似CP5611这样的硬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N是不是以太网口啊,可以直接通过它下载程序和与WINCC监控吗?不需要类似CP5611这样的硬件吗?
是呀pn就是以太网口

直接走以太网

我们现在都是用以太网的了

网友C:
MPI是编程电缆专用的 。DP下载的话电脑得装有CP5611 CP5611是用于电脑与PLC进行DP通讯用的,所以WINCC可以通过DP与PLC建立通讯。同时也可以用DP往PLC下载程序。远程调试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如果通过MPI口与WINCC监控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CP5611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通过MPI口与WINCC监控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CP5611了?
MPI口的数据线长度有限,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而PN口的网线,如果通过交换机进行中继信号的话,可以延长至几百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通过MPI口与WINCC监控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CP5611了?
MPI口的数据线长度有限,一般需要控制在5米左右,而PN口的网线,如果通过交换机进行中继信号的话,可以延长至几百米左右。

MPI不通过终极的话最多只有50米。

前面已经回答过,CP5611就是为台式机扩展出MPI/DP通讯,没有CP5611,你只能通过编程电缆来实现MPI通讯,但是通过编程电缆与WinCC做监控的话,会存在一个长时间使用转换器发热的问题。

网友E:
看高手在讨论,收益匪浅呀

楼主:
在看了大家的回复后总结如下:
1、这两个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需要使用编程电缆;用编程电缆的话就没有CP5611的事了。
2、如果台式机上安装了CP5611的话,也是可以通过5611下载程序的,此时连接电脑与PLC的就不是编程电缆了,而是CP5611的连接电缆。MPI与DP口都可以,只是这两个口有不同的协议。
3、采用MPI货DP口的方式与WINCC通讯的话,必须使用CP5611,除非使用以太网。

有什么错误的或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大家指正与补充。
谢谢大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看了大家的回复后总结如下:
1、这两个口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需要使用编程电缆;用编程电缆的话就没有CP5611的事了。
2、如果台式机上安装了CP5611的话,也是可以通过5611下载程序的,此时连接电脑与PLC的就不是编程电缆了,而是CP5611的连接电缆。MPI与DP口都可以,只是这两个口有不同的协议。
3、采用MPI货DP口的方式与WINCC通讯的话,必须使用CP5611,除非使用以太网。

有什么错误的或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希望大家指正与补充。
谢谢大伙了

3、也可以使用编程电缆,但是前面已经提到过,使用编程电缆长时间会有散热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一直这么热心的回复我,帮助我。

网友F: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