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今天从厂里带了一只台达的es2plc回家,上电的时候用电表量电压,结果电表线插错了,导致plc直接烧掉,烧得时候绿灯跳了一下红灯,是什么东西烧坏了,问题大不大?????求大神救命

网友A:
这种应该不会太严重
在哪里测的电压?
电源板?
还是哪里?

网友B:
碰了哪个 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端子L,N那边,直接冒火了

网友C:
拆开看看,应该是二极管烧了,换一个

网友D:
你这是,让我怎么说你好呢

网友E:
呵呵;可能需要你寄维修处了;

网友F:
感觉这种情况应该先烧你表的啊

网友G:
拆开看看,应该是保险丝断了。

网友H:
电表插错了,也不应该烧呀

网友I:
1、万用表用电阻档测量电压,导致PLC端子打火。
2、直流24V供电的PLC拿来接入交流220V的电压,冒烟烧毁是正常的。

网友J:
镇静, 在仔细看看,看不出什么,再接上电源试试
也许上天保佑,没大问题

网友K:
零火线接错应该也不会冒烟吧,不过我一直是用西门子200的,还是说你直流的plc接了220v的交流?

网友L:
是表烧了吧  plc是220v的话应该没事

网友M:
上个图片分析一下

网友N:
这么简单潦草几句话还不如直接上个图看看分析一下。

网友O:
看你的运气了。烧保险最好运了

网友P:
表急,拆开看看到底哪里烧了再说,或许只是保险烧了呢?

网友Q:
是不是电压错误,测量不应该烧PLC。

网友R:
是不是把表笔插到电流插孔了,应该烧表,PLC应该没事吧

网友S:
不会烧吧,

网友T:
解剖检查,才知道坏了哪里

网友U:
电子方面必须精通,了解PLC内部组成才行。不然的话 还是不要自己弄了。

网友V:
电子我精通,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I:
估计是从工厂的使用设备上拆卸下来,想拿回家研究和把玩一个晚上,顺便上传内部的程序出来钻研,这下惨了,弄坏了,装回设备上面去,不能继续运行了。
1、偷偷装回设备里面,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2、赶紧联系本地高手,上门或者送修,一个晚上就搞定修好,第二天立马装回去,甭管能否使用,反正通电以后,电源指示灯能够点亮就OK了。
以上属瞎掰。

网友W:
没这么容易烧的吧?

网友X:
先拆开看看什么情况,万一自己能搞掂呢!

网友Y:
如果只是烧了电源模块,试试将PLC输出到外部的24V电源那里再接一个24V电源进去,会有奇迹发生哟。

网友Z:
最多是电源烧了

网友AA:
PLC应该是没有问题,干扰,可能是程序异常。

网友AB:
回复 网友I:
高人,可以做侦探

网友AC:
楼主先把外壳打开看看,什么东西坏了换什么东西。

网友AD:
楼主先拆开看看,估计应该没什么事,表应该烧了

网友AE:
是不是用电阻档位测量电压去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太紧张了,plc没坏,测的时候没注意插电流档上面去了,然后并在plc上面烧掉了。然后房间里的空开跳闸了刚开始没反应过来以为烧掉了

网友AF:
不可能坏吧

网友AG:
3楼说测量的是L、N,所以出现的是34楼所说情况。

网友AH:
遇事莫惊慌,细心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