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19):
各位大神,小弟是一名刚学习plcs7200的学生,我想问下如何让程序从最后一步到第一步重新执行

网友A:
让结束的最后一步,再去激活第 一步是了

网友B:
说的应该是顺控指令吧,最后一条用条件转移SCRT转到第一步即可

网友C:
是步进梯形图?最后一步导通第一步的启动条件。

网友D:
最后一步触发第一步就行了

网友E:
顺序控制就行了,这样循环就行了,或者一环套一环的编写

网友F:
最后一步转移到第一步就行了。

网友G:
最后的信号给开始就可以了

网友H:
是不是SFC编程?

网友I:
就是呀,。顺控指令

网友J:
程序走到最后一步后,给个信号第一步,重新走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