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于多少报警

楼主(2016-08-19):
变频器进线电压低于多少报欠压故障,360v. 还运行呢

网友A:
只要电压不会继续因为负载率的高低而大幅波动的情况,感觉360V还是可以运行的,毕竟在±10%的范围内。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观点正负10%的偏差以内

网友C:
正负10%都算正常吧,就看你的保护做的好不好!

网友D:
这要看什么变频器,有的没有欠压报警,电压低对设备不好。

楼主:
国产变频器

网友E:
一般都是供电电压的正负10%范围有效,超过了报电压故障。或者是过电压,或者是欠电压。

网友F:
360属于正常

网友G:
使用有交流电压容许波动范围325~528V。

网友H:
这要看变频器里边的直流电压检测电路了。

网友I:
正负百分之十,不同厂家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