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接口

楼主(2016-08-19):
请问上图这个FX2N的三菱PLC中哪个是联接电脑的接口,我的电脑中没有原程序,怎么把PLC中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中,大致怎么操作。谢谢各位

网友A:
新手?
左下角那根圆头的数据线,是连接触摸屏的对吧,关电把它拔掉,购买USB-SC09数据线,用安装好编程软件的笔记本电脑连接,通电,读取程序,前提是程序没有进行加密处理。

网友B:
一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A:
从图片看,电池报警灯亮了,需要更换。程序出错或者硬件出错灯亮了,需要用电脑联机检修。
右边的最下面的指示灯,是闪烁的还是常亮的呢?

网友C:
你的plc程序很有可能掉了

网友D:
就这个编程口!

网友E:
肯定是那个圆形的通信口!编程口啊!

网友F:
程序没丢就好
提前做好备份

网友G:
估计程序丢不。

网友H:
电池没电,程序已丢失;

网友I:
怎么光用输入没有用输出呢?

网友J:
PLC的输出没有接线?

网友K:
肯定已经丢了程序

网友L:
你的编程线不是有个头吗。和现在的插在上面的头一样的,拔下它插上你的就是了。

楼主:
万分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M:
FX2N如果电源出现负载短路也是显示这样的现象,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是否用了PLC的电源,先排除电源的问题,再换电池,如果程序灯还亮就看运气了,有时候程序还在,你就可以直接把程序下到电脑再传进去,复位就正常了

网友N:
都报警了  希望程序还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FX2N如果电源出现负载短路也是显示这样的现象,不知道你的传感器是否用了PLC的电源,先排除电源的问题,再换电池,如果程序灯还亮就看运气了,有时候程序还在,你就可以直接把程序下到电脑再传进去,复位就正常了
一般这种都是客户长时间断电所致

网友P:
这里人才济济啊,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Q:
没有停过电,程序应该不会丢

网友R:
首先,你的PLC里面程序可能已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