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机的知识

楼主(2016-08-19):
调速电机,如果不用齿轮头,能不能通过调速器,把速度调到大概1转/秒?
可逆式电机,能不能用调速器进行调速?
对这类电机了解少,真心请教,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该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调速到楼主要求应该没问题,但是力矩可能就没保证了。另外调速器也要换换。

网友B:
1:不带减速箱,1转/秒基本用不了
2:可以调速,也可以正反转,正反转在调速器上按图接。

网友C:
你需要的调速范围太宽,理论可以实际不行

网友D:
正反转 ,调速都可以,但是没有减速机 速度达不到,

网友E:
这种电机我见过的都是单相交流调速电机,那个盒子是调速器,有不带减速机的圆轴电机,但是你的要求是一秒/转就算可以转,转矩估计也不能用吧,建议楼主配减速机构使用或者选别的类型的电机,步进电机是比较经济的选择。

网友F: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这个电机是什么原理的调速?直流电机?交流异步电机?还是...?如果是交流异步电机,那就是滑差离合器调速的原理,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的大小,改变电机输出转速。
如果想1转/分调速,用伺服或同步电机可以,很贵的。不如变速箱经济实惠吧?

网友G:
比较小的范围,不要当这个是伺服电机啊,这个就是几百块的东西

网友H:
所说“齿轮头”,会不会就是减速机构。

网友I:
应该是减速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因为步进成本比这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变速器

网友J:
图上这种电机本身就带齿轮减速的,具体减速比要看铭牌

网友C:
说白了这个电机就是调压调速类型,转速越低输出力矩越小

网友K:
这就是一微型的交流调压调速电机,可以正反转,现在出的比较讲究了,电机后面带有速度反馈。但要做到1转/秒也就是60转/分,不加减速机构很难,除非速度精度与力矩要求不高。

网友L:
不知道功率是多大的,冷却好不好?

网友M:
回复 网友F:
貌似用过,AC220V供电,带正反,带刹车,可配丝杆,控制盒通过电位器调速,,,

网友N:
看着有点像励磁调速电机.

网友F:
交流电机调速,就那几种模式,变频,滑差离合器,调压。这是说的连续的调速。

网友O:
没减速器,转速那么低没力。

网友P:
这种自带减速机的,你看看速比是多少!

网友Q:
前端加减速箱吧,比你直接调速好。

网友R:
只要力距够因该没问题

网友L:
过来见识一下,也是没见过这样的宝贝

网友S:
不用减速箱是不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