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现场进线柜里的综保发现相电压有值的,但是线电压的值都为0。查看报文确定通讯没有问题,读取的为一次侧值,有三个变电站共六个这样的综保,然而主受柜、PT柜等的综保数据又正常的,线电压为10KV

网友A:
同相就是0 呵呵

网友B:
A、B、C三相都有相电压显示?

网友C:
我见过人家仪表盘电压表指示有电但是电机无法启动运行,查线结果是同一相..........

网友D:
调试,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都会出现。这也给调试人员一个锻炼的机会。相电压和线电压的关系搞差了?

网友B:
测量10KV电路电压是通过高压PT转换成100V电压的,安装者怎么会把三相接成同相?柜子在同一列摆放,柜顶有一排小母线排,PT线就是通过小母牌连接每台柜。如果把某台柜综保的三相PT线接成某同一相的话,第一、高压柜有计量表的计量表失真;第二、接PT线的一相接地后,综保低电压故障分闸投入了的话会因电压低分闸;第三、未接PT线的两相就是有一相接地了,这台高压柜是看不出来是哪相接地。

网友E:
等电位吧  电压自然为零了

网友F:
同相的就是这样

网友G:
应该是同相

网友H:
呵呵,现场经常性接错线的
见怪不怪的

网友I:
是不是同相了

网友J:
你看一下就地的电压监测是否正常?再者来说你静下心来好好查一下电压互感器二次接情况。

网友K:
高压没玩过,低压的我是遇到过,三相被接成两相了

网友L:
估计是同相了,没有电压差当然为0了

网友M:
PT柜的一次保险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