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请问:有谁真的美的电饭煲电源板的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谢谢!有谁拆过这个电饭煲,急啊!

网友A:
如果是维修代换,不一定指定品牌和型号的,维修界里面,参数与体积相同即可代换。

网友B:
这个,直接找线圈电压、安装外形、额定负载电流基本一致即可

网友C:
哈哈 看样子还没拆开电饭煲,也不给出电饭煲型号,就问具体继电器型号,这不是来玩笑嘛,美的就生产一种电饭煲?美的所有电饭煲都用一种继电器,好,好处多多,设计师们向美的学习吧。

网友D:
看标题,可能还是个山寨版的

网友E:
图片呢。。。现在没有看到继电器。。没有拆过

网友F:
plc上面的继电器我有很多

网友G:
陶宝上找找呢。

网友H:
干嘛非要用同型号的,12V/10A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了,修好了,是12伏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