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欧姆龙CP1E的通道意义问题

楼主(2016-08-20):
MCGS与欧姆龙CP1E的通道意义问题
见上图:输入IR
HR是H区
AR是A区
T\C是T\C区
PV是PV区
DM是D区
LR什么是区?
输出不是IR100_00?

楼主:
自己顶!d=====( ̄▽ ̄*)b一下,怎么没有人啊,都休息了?

网友A:
天气可能比较热,大家都在避暑吧,没用过MCGS的,用过海泰克和维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谢谢你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客气,有问题大家共同解决。

网友B:
lr是老机型的pc link区,新的不带lr了,具体区域查一下资料。
屏里选lr是不是自动转到指定的区域,你试试。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0.00是IR0.00没有问题的,输出100.00不是IR100.00,不知道怎么凑出来
还有就是LR区是不是W区,我试了总是有问题

网友B:
w区你这屏没有吗?是不是版本低了
100.00没有,是不是版本低,老plc,io没到100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说呢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帮助,现在身边没有mcgs的软件。我觉得帮助里就应该有各个区的含义。

网友D:
cpm1a之类的plc

网友E(2021-04-06):
我也刚接触这个,同样是这个问题,输出不知道用什么通道类型cp1h与mcgs通讯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网上的一些程序用到D和W,我就不清楚在组态时候选择什么,求助,方便的话能留下联系方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