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对380V3相笼形电动机这是个老问题,似乎几十年前就有答案,但几乎又是新问题,现在的大多数答案都经不起问个为什么?或者实际当中没有可操作性。
先说说现有的答案:(没说全的请大家补充)
1、电动机功率大于10Kw
2、电动机功率大于50Kw
3、电动机功率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
4、经常起动的电机,起动时造成的电压降大于10%
5、偶尔起动的电机,起动时造成的电压降大于15%
还有好象是个经验公式,通过代入公式计算后来确定是否降压起动。望知道该公式的朋友补充一下。
对1、2两项,似乎没有根据,现实中上百、数百千瓦的电动机都有全压直接起动的。
对3项,变压器是空载吗?
对4、5项,实际当中又如何掌控?难道是实际测量吗?

主要内容在24楼!

网友A:
第4、5点是国家标准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启动过程中防止对供电线路上的其他用电负载正常运行造成影响而这样要求的。

第3点是在第4、5点的基础上通过换算得出的简易计算方式。

以上这些都是基于变压器容量大小与线路阻抗来进行计算得出的要求。

第1、2点是以生产实践经验得出的做法,无需什么理论依据。

其实,第1、2点根据变压器容量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要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3kW及其以上都要求采用降压起动,现在电网条件好了,变压器容量大了,都可以在5.5kW及其以上才要求降压起动。

网友B:
对呀。。#1楼说的很有道理,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
我知道5000KW球磨机电机,是连变压器一起启动的!

网友D:
二楼说的很在理啊

网友E:
跟朋友们学习了。

网友F:
-,二楼正确

网友G:
这不只单单考虑变压器的容量,还要考虑负载,是重载启动还是轻载启动。

网友H:
以上各种所分析的是正解,我们电厂低压电动机185KW水泵电机也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I:
10Kw书上说是这样子。但实际上用也是可以的。很多时候是条件限制吧。有钱就都搞上上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4、5点是国家标准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启动过程中防止对供电线路上的其他用电负载正常运行造成影响而这样要求的。

第3点是在第4、5点的基础上通过换算得出的简易计算方式。

以上这些都是基于变压器容量大小与线路阻抗来进行计算得出的要求。

第1、2点是以生产实践经验得出的做法,无需什么理论依据。

其实,第1、2点根据变压器容量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要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3kW及其以上都要求采用降压起动,现在电网条件好了,变压器容量大了,都可以在5.5kW及其以上才要求降压起动。
也许真象你所说,但对于我们一线的电工是要实际可用的方法,如现有90Kw电机,变压器是630KVA,该用什么方法起动?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只单单考虑变压器的容量,还要考虑负载,是重载启动还是轻载启动。
关键是如何考虑?要考虑那些因素?给出具体实用可操作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真象你所说,但对于我们一线的电工是要实际可用的方法,如现有90Kw电机,变压器是630KVA,该用什么方法起动?为什么?

按你给出的数据,90kW电动机没有超过变压器630kVA的20%,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如果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如果有多台此类的电动机,并且总装机容量已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或者变压器已基本满负荷运行,还是采用降压方式起动。

上面中间的这段话就是楼主第1、2点的经验方法。理由都是基于在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的其他负荷不至于受到电动机的启动压降影响。

网友J:
如果你的变压器够大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公司规定的≥18KW 必须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真象你所说,但对于我们一线的电工是要实际可用的方法,如现有90Kw电机,变压器是630KVA,该用什么方法起动?为什么?

按你给出的数据,90kW电动机没有超过变压器630kVA的20%,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如果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如果有多台此类的电动机,并且总装机容量已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或者变压器已基本满负荷运行,还是采用降压方式起动。

上面中间的这段话就是楼主第1、2点的经验方法。理由都是基于在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的其他负荷不至于受到电动机的启动压降影响。
那么所谓变压器容量的20%来判断是否要降压起动是行不通的,因为还要考虑变压器的现有负荷是多少?而你说的基本满负荷又如何理解?还是这台变压器,电机变为120Kw,变压器现有负荷多少时,该电机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G:
回复 楼主:
重载:和负载钢性连接(如靠背轮),且没有降低负载的启动转矩。例如:胶带输送机、链斗式提升机、没有装置风门的离心风机。轻载:和负载柔性连接(如液耦)或装置有降低负载启动转矩机构(如离心风机的风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你的变压器够大
这些都不是问题!
我们公司规定的≥18KW 必须降压启动!
够大是多大?这又是一个经不起再问一个为什么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载:和负载钢性连接(如靠背轮),且没有降低负载的启动转矩。例如:胶带输送机、链斗式提升机、没有装置风门的离心风机。轻载:和负载柔性连接(如液耦)或装置有降低负载启动转矩机构(如离心风机的风门)。
那么变压器630KVA,电机120Kw,重载时能否直接起动?轻载时能否直接起功?

网友K:
有条件当然降压启动对电机有好处,从成本上考虑就要根据变压器容量定了

网友G:
重载最好是降压起动,电机120kW,电流在240A左右,起动电流最小也有1000A,重载起动绝对不止,应该在1600A以上,630kvA的变压器肯定不只带这一台电机吧。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还是取决以现场的电网情况。90kW电机周围都有什么设备?直接启动是否对其有影响?如果共用电源变压器,那就要软起、降压起,变频起等等,如果是变压器单独供电,或周边没有被影响的电气设备,那就直起(开关容量选够了)。前提条件就是经常频繁的启动?有其他设备共用一个电源?这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实际应用,也不能公式化的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工作原理,合理的操作。所谓合理就是符合客观条件的方法。这就是技术工种有别于操作工地方了。条列式的工作方式,往往会导致执行人的思维僵化。有利也有弊。

网友M:
记得好像是大于11kw 的电机都需要减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载最好是降压起动,电机120kW,电流在240A左右,起动电流最小也有1000A,重载起动绝对不止,应该在1600A以上,630kvA的变压器肯定不只带这一台电机吧。
你这个说法不一定对,对同一台电机,无论是重载起动还是轻载起动,起动电流大小是基本一样的,只是重载起动所需时间长一些,起动电流持续时间长一些。这是起动电流持续时间长短的区别,不是大小的区别。

网友N:
不一定说的对,我们37KW 的液压泵直接启动,降压启动实际取决于负载的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的观点正确但不全面。
  实际上采用降压起动的主要目的,就是避免影响其它设备的正常工作。如果没有其它设备,只有变压器与电动机,那么电动机的功率可以接近变压器的容量,考虑到功率因数、效率等因素,一般电动机功率为变压器容量的80%,都可以直接起动,或者变压器与电动机同时起动。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大电机起动时,变压器或多或少还有其它负荷,那么其它负荷的多少也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电动机起动时为什么会影响其它电气设备工作呢?因为笼形电动机的起动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5-7倍,大电流会引起大的电压降,电压降达到一定值,其它电气设备就有可能停止工作或引起故障。因此有规定频繁起动的电机,造成的电压降不能超过10%,不频繁起动造成的电压降不超15%。
   为什么会产生电压降呢?是因为变压器提供不出大电机起动时所需要的大电流,如果变压器能提供大电机起动所需的大电流,就不会产生电压降或产生的电压降很小。这就是说变压器容量的大小,也决定了电压降的大小。那么实际当中绝不能不谈变压器容量大小,而只讲多大的电机要降压起动。
   变压器现有负荷的大小,也是决定电压降大小的条件之一。试想变压器空载与满载时,分别起动同一台电机,造成的电压降肯定不一样。那么只讲电动机功率是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几,而不提变压器现有负荷是多少,来判断电机是否要降压起动也是行不通的。
    至此,要判断电动机是否降压起动,至少要考虑电动机功率、变压器容量、现有负荷三个因素,缺一不可!那么看看现在各种所谓的判断方法,有没有把这三者综合考虑呢?
   如何来综合考虑这三个因素呢?为方便都用电流这个参数。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多大的电流?会造成多大的电压降?也就是电流与电压降的问题。
   大家知道笼形电机的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
   对变压器而言,多大的负荷电流才会使电压降达到10%、15%呢?这就要用到阻抗电压这个参数,一般的电力变压器阻抗电压为5%左右,也就是当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为额定值时,电压降为5%,这就是输出380V的变压器,设计的输出电压是400V,当满载时刚好是380V。
   假设随着负荷电流的增加,变压器输出电压的电压降是线性变化的,那么当变压器的输出电流为2倍额定电流时,电压降是5%,3倍电流时是10%,4倍电流时是15%。那么频繁起动的电机允许的电压降为10%,也就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加上现有负荷电流,只要小于变压器3倍额定电流,就可以直接起动。
   这就是最简单、最接近实际的判断电动机采用何种方法起动的方法。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是吗,这个我还真的没弄清楚呢!既然你已经有答案了,还要征求他人意见做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给出的数据,90kW电动机没有超过变压器630kVA的20%,可以直接启动。

但是,如果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如果有多台此类的电动机,并且总装机容量已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或者变压器已基本满负荷运行,还是采用降压方式起动。

上面中间的这段话就是楼主第1、2点的经验方法。理由都是基于在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的其他负荷不至于受到电动机的启动压降影响。
那么所谓变压器容量的20%来判断是否要降压起动是行不通的,因为还要考虑变压器的现有负荷是多少?而你说的基本满负荷又如何理解?还是这台变压器,电机变为120Kw,变压器现有负荷多少时,该电机可以直接起动?

请你看清楚并弄懂我第二段话的意思,其中不就包括了你的“还要考虑变压器的现有负荷是多少”吗?

由于你给出的条件就是“如现有90Kw电机,变压器是630KVA,该用什么方法起动?”,并没有给出其他负荷条件,不就只能按你“现有90Kw电机,变压器是630KVA”来进行估算,给出的答案就只能是“没有超过变压器630kVA的20%,可以直接启动”。

随后第二段话就告诉了你:“但是,如果该变压器供电范围内如果有多台此类的电动机,并且总装机容量已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或者变压器已基本满负荷运行,还是采用降压方式起动。”

所以,以是否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来决定采用何种启动方式,是有理论依据的估算方法,问题在于你是否理解这种方法的使用。

你现在给出的“电机变为120Kw,变压器现有负荷多少时,该电机可以直接起动?”,答案就是不超过6kW。

当然了,如果这些超过6kW以上的负载不怕120kW启动过程造成的压降影响,那你也可以直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重载最好是降压起动,电机120kW,电流在240A左右,起动电流最小也有1000A,重载起动绝对不止,应该在1600A以上,630kvA的变压器肯定不只带这一台电机吧。

启动电流大小与重载还是轻载无关。电机一旦定型生产出来,其启动电流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负载的大小只影响启动电流维持时间的长短。

网友O:
是十千瓦吧,免得对电网冲击

网友P:
楼主那都是设计上针对电网冲击的。

还有就是注意负载承受能力的。
就拿我遇到的例子说吧,我们那有皮带机,用的电机是45KW的,变压器是1250KVA的,直接启动对电网电压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全压启动转矩太大,对皮带损伤大,所以设计用的软起。

网友Q:
回复 楼主:
我只看24楼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楼主那都是设计上针对电网冲击的。

还有就是注意负载承受能力的。
就拿我遇到的例子说吧,我们那有皮带机,用的电机是45KW的,变压器是1250KVA的,直接启动对电网电压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全压启动转矩太大,对皮带损伤大,所以设计用的软起。
软启动器那种垃圾还是扔了:比自耦变压器差得离谱

网友R:
好象是7.5KW或不大于变压器容量的百分之十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楼主那都是设计上针对电网冲击的。

还有就是注意负载承受能力的。
就拿我遇到的例子说吧,我们那有皮带机,用的电机是45KW的,变压器是1250KVA的,直接启动对电网电压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全压启动转矩太大,对皮带损伤大,所以设计用的软起。
软启动器那种垃圾还是扔了:比自耦变压器差得离谱
既然存在肯定就有它的作用,软启启动确实平稳

网友F:
根据工厂实际情况定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过你这种计算,好像没有考虑对电网电压波动比较敏感的电气设备,比如说智能化的控制系统。电网电压波动10%,某些智能化系统可能根本工作不了,会报故障。对于纯开关电气元器件,旋转电气,电网的波动,可能会影响的小一点。由此,随着工厂电气的系统和设备不断地升级换代,智能机电一体化的设备遍布工业现场和车间,电网的稳定需求在增加,标准也提高了。因此电动机直起,越来越少出现。

而且一旦选择电机直起,总会要综合考虑周边的环境影响。还是那个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拿10%的电网电压衰减来适用周边环境,也未必能满足要求的。个见。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求问:书上都说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这5-7倍是针对不同电机而言还是同一电机不同场合而言?

网友T:
引用 网友F:
-,二楼正确

你看二楼说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那都是设计上针对电网冲击的。

还有就是注意负载承受能力的。
就拿我遇到的例子说吧,我们那有皮带机,用的电机是45KW的,变压器是1250KVA的,直接启动对电网电压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全压启动转矩太大,对皮带损伤大,所以设计用的软起。
是的,降压起动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大的电压降对其它电器设备造成影响。但也要考虑另外两个因素,就是电机本身结构与负载性质是否允许直接起动?如果制造厂有说明该电机不可直起,或者象皮带输送机为避免起动转矩过大损伤皮带,就不管电源容量如何,一律采用降压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过你这种计算,好像没有考虑对电网电压波动比较敏感的电气设备,比如说智能化的控制系统。电网电压波动10%,某些智能化系统可能根本工作不了,会报故障。对于纯开关电气元器件,旋转电气,电网的波动,可能会影响的小一点。由此,随着工厂电气的系统和设备不断地升级换代,智能机电一体化的设备遍布工业现场和车间,电网的稳定需求在增加,标准也提高了。因此电动机直起,越来越少出现。

而且一旦选择电机直起,总会要综合考虑周边的环境影响。还是那个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拿10%的电网电压衰减来适用周边环境,也未必能满足要求的。个见。
是的,所以我在叙述时是这么说的:至少要考虑电机功率、变压器容量、现有负荷这三个因素。而且这还只是初步判断,实际当中电网电压波动率、功率因数,变压器阻抗电压数据、输出电压特性曲线参数,都要考虑进去。

网友L:
回复 楼主:
是呀,你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技术问题。谁遇到,要想确定方案都是一个棘手的事,烫手的山芋。嘻嘻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求问:书上都说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这5-7倍是针对不同电机而言还是同一电机不同场合而言?

绝大多数的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通常为额定电流的4~7(或者5~7)倍,这既是电动机设计中的要求,也是现实中电动机的实际参数之一,低于最小值或者超过最大值,说明电动机不合格或者有故障。

不要认为电动机起动电流小就是好,说不定该电动机有可能出力(转矩)不符合要求。

这个要求是考虑到电动机的启动过程中,既不能影响其他用电器的正常运行,又要满足自身能够正常启动和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问:书上都说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这5-7倍是针对不同电机而言还是同一电机不同场合而言?
是针对不同电机而言

网友G:
你看你这回答绕的,还是没让我弄清楚我的问题。我知道:电机一旦定型生产出来,其最大启动电流就已经确定下来了。

网友G:
那么,同一台电机在额定负荷下启动和空电机下启动,启动电流是一样的?我还有一不明白的是:我们厂变压器是20000KVA,有5、6台几百千瓦的电机,为什么要采取转子串液阻启动,按你们的说的,完全就可以直接启动嘛,加上液阻那不是浪费钱又费事。

网友G:
启动一台电机不只是考虑对其它电器的影响,还要考虑到电机自身的影响,试想电机过长运行在高于数倍额定电流下,电机承受得了?电机的最大启动电流是在电机定型生产出来就决定的这毋庸置疑,至于重负荷启动时和轻载启动时,开始瞬间电流是不是一样大,这我们没用通过实践验证,不能妄做出结论。假如不考虑电机最大起动电流的限值,我想重载启动肯定是比轻载的电流(扭矩)要大得多!

网友U:
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头都大了!问题反过来或许会简单一点,某台电机为什么要降压启动?如果直接启动会影响到那些?如果你都回答不了原因,直接启动好了,管它多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同一台电机在额定负荷下启动和空电机下启动,启动电流是一样的?我还有一不明白的是:我们厂变压器是20000KVA,有5、6台几百千瓦的电机,为什么要采取转子串液阻启动,按你们的说的,完全就可以直接启动嘛,加上液阻那不是浪费钱又费事。
转子串液阻起动,说明是绕线式电机,而采用绕线式电机的主要目的是重载起动,如果采用笼形电机即使全压起动也起不来,除非加大电机功率,大马拉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P:
楼主那都是设计上针对电网冲击的。

还有就是注意负载承受能力的。
就拿我遇到的例子说吧,我们那有皮带机,用的电机是45KW的,变压器是1250KVA的,直接启动对电网电压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全压启动转矩太大,对皮带损伤大,所以设计用的软起。
软启动器那种垃圾还是扔了:比自耦变压器差得离谱
软起的最大缺点是产生高次谐波,但与自耦变比较还是略占优势,最大的优势是起动电压(电流)可调节。当然降压起动优选的方案是星三角,只有在星三角因起动转矩小起不来,直接起动不允许或电压降太大,此时可考虑用软起动器。
自耦变的缺点是工作时自身有电压降,达到电源电压的10%,自身需要励磁电流达到起动电流的20%,因此实际用自耦变起动时,用65%抽头起动转矩还不如星三角起动大,计入励磁电流后的起动电流却比星三角起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