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如题,电流从1进2出改为2进1出表面数字都是增加,如果发电倒送怎样让数字减少?

网友A:
没有见过,。。可能也不允许呀,,,,,,,,

网友B:
用双向表

网友C:
应当是 需经允许 才能“倒送电”,这时应当会有相应的计量措施;或可查一下,2楼所说的表。

网友D:
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呢?

网友E:
估计不行吧!

网友F:
机械表可以,数字表不行

网友G:
电能表的制造商都是有计量证书并经过校准的,基本上是一次性封装的计量设备(铅封),电子装置只能增加计数,或者将芯片数据清零操作,应该不能可逆减数。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多功能电子式电能表可以查看好多数据,我们厂余热发电就装有。

网友H:
楼主为何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