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如何使脉冲指令实现点动

网友A:
电动电位计功能,可以实现点动最佳方案。点动按的时间长短(脉冲宽度不同),点动的转速也正比变化。

网友B:
控制伺服电机吗?有的PLC有点动指令的。

网友C:
算好脉冲数,按钮接通一次,就发一次规定数量的脉冲给步进马达驱动器或者伺服马达驱动器,就能实现点动了呀。

网友D:
PLSY K300 K0 Y0,也可以这样编,只给他脉冲频率,不给他脉冲总数

网友E:
4楼说的对 只给频率 不给个数  就会一直发脉冲  直接电动

网友F:
脉冲指令 不是可以点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松掉按钮电机会停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