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0):
 由于刚学到S7-200的模拟量,输入程序我知道,也有完整的程序,我不想要库文件,库文件我也有,假设一个例子,一个恒压供水设备,采用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4MP,采用4-20mA电流信号输入到PLC,对应数字量6400-32000,当管道压力为最小时,PLC输出最大电流信号给变频器,当管道压力为最大,PLC输出最小电流信号给变频器,压力不同,PLC输出给变频器的电流值也不同,我想要请各位高手给我一个自动计算的程序,我一直没想明白,在网上也查了好多,也查不到。那个公式我想不明白输出怎样代入实际数值。由于这我要的这个输出是反作用,所有我不明白,如果是正作用,直接用给AQW0赋值就是了。谢谢了。

网友A:
不就是PID控制吗,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系统,确实有计算公式的,这个其实会用就得了,不一定非要钻牛角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钻牛角尖,而是我确实不会用,更别说PID控制了。

网友B:
用向导做个PID嘛,反作用就行了
如果只是做实验,你可以用32000减去模拟量AIW输入,再把该值传送到AQW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