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ZR回原 请教。

楼主(2016-08-20):
M100回原 X6左移 X3右移,X0是原点 X1是接伺服的近点(有点分不清楚,反正就是X0是接近开关,X1是接到伺服里的一个近点信号)

楼主:
现在如果回原的话,如果起点本身在原点的左侧,找到原点OK。 如果是在原点右侧,它会一直右移知道撞死位置(但是途中碰到X20接通M8344会停顿一下继续前进)。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它在碰到X20/17以后反方向重新找原点?

楼主:
X17和X20是左右极限接近开关。。

网友A:
这是DSZR原点回归令下,工件1,2,3,4四个位置的移动方式。

网友B:
三菱是这样的吗?没有复归原点速度,近原点速度。原点检测和脉冲输出端口组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归速度我省略了,因为关键问题是它不会折返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给我个最价简单的实例吗?

网友C:
左右极限有没有接反,回原点是往负方向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意思就是 现在不管是8343或者是8344接通后 它都不会掉头,只会停顿一下继续往前走。

网友D:
FX我基本用于粗糙定位,Q系列才是主流,但是Q系列不需要这些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比如说现在默认方向是右,回原以后往右走,假设X20是右极限,不管是8344还是8343接通后都不会掉头的。只会继续走。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能折返 ,还真没这样用过,回原点不是是自动识别往反方向走吗 ,到了近原点就减速直到下降沿停止。如果超了限是要停机的。还折返?

网友C:
你这PLC是正品吧?将PLC格式化清除下重新写程序试下

网友E:
m8342可以指定原点回归的方向。

网友F(2017-09-18):
回复 网友A:
你好,技成的PDF资料哪里找的?

网友G:
你把前面一个理解为减速点。后面是原点

网友H:
13楼说的对,回归方向没指定正确,刚用做过指令做过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