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1):
如题,本人在做定位控制时遇到这个问题,因为轴上的负载比较大,所以每次驱动该轴旋转时总是左右摇摆,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是如何解决的?轴的两边各有两个限位接近开关,这种晃动的情况下,用相对指令似乎不好解决定位啊

网友A:
调节系统刚性 或者加减速器了

网友B:
您还没说用的是什么系统呢,调伺服刚性只是一方面,还要看程序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总线

网友C:
主要是驱动器参数还有电机惯量与负载匹配关系

网友D:
如果是电机选小了,就只能加减速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