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什么意思吗?

楼主(2016-08-21):
如下图,知道什么意思吗?

网友A:
果树嫁接了

网友B:
嫁接?现在好像不是季节;

网友C:
难道是压苗繁殖?
但是一般都是小枝丫,大的能行吗

网友D:
接树种,我们那里的荔枝树也是这么搞的,就是把适当大小的树枝上的树皮去掉,然后包上泥巴,用薄膜包好,过段时间后泥巴里就会长出白色的根芽,这时候就可以把树枝连着泥巴一块剪下来,把薄膜去掉种到地里,适当地剪掉一些叶子,这样就有一个小树苗了。

网友E:
就是接树种。
比较种子发芽快。

网友F:
不知道了。。可能1楼说的是嫁接了吗

网友G:
这么粗不是嫁接了吧,是为了长根移植!

网友H:
嫁接吧!
我们老家在果树上也有这样嫁接过!

网友I:
这个时节还能嫁接吗?

网友J:
楼主说说是什么

网友K:
应该是果树接种?

网友L:
嫁接吗,什么果树?

网友M:
没见过,感觉嫁接不是这样的

网友C:
看树叶感觉是荔枝树,我在广东待过近10年

网友N:
果树嫁接

网友O:
4楼讲的比较详细的说。。。

网友P:
这个时候嫁接,应该是荔枝,因为荔枝一年四季都能嫁接

网友Q:
这人啊!真能研究……佩服!!!

网友R:
回复 网友A:
先让它生根,方便以后嫁接。

网友S:
头一次见到!

网友T:
等着生根了吧

网友U:
看样子是嫁接

网友V:
应该是嫁接啊

网友W:
培养出根系?

楼主:
根据资料介绍,这是圈枝法

   圈枝法育苗一年四季都可进行,通常以2~4月最适宜。圈枝的母枝应选择品种纯正、品质优良、生势壮旺、丰产稳产的壮年结果树。所圈的枝条以选择3~4年生,径粗约2厘米,表皮光滑无损伤,枝干直而发育健壮的为好。圈枝时,在选定的枝条上取平直的部位用圈枝刀在上、下各环切一刀,深度则达木质部,圈口宽约3厘米,将皮剥去后,再用刀背刮净残留的形成层,然后包裹促根介质。最好在剥皮后让剥口晒太阳6~7天,把残留的形成层细胞晒死,或等伤口愈伤组织瘤状物形成后才包扎促根介质,这样可避免残留的形成层细胞重新分裂、分化出新的韧皮部组织,导致育苗失败。

楼主:
资料介绍的操作

   包裹促根介质,一般是用稻草浸水几天,晒干后揉软,混入用肥沃的田土或河泥、塘泥,并加入十分之一的荔枝园根际土调水制成的稠泥浆,搓成两头尖、中间宽(5厘米~6厘米)、长约50厘米的泥条,把圈口包裹起来。包时以圈口为中心,从圈口的下端包起,逐渐向上缠绕,稍用力为泥条缠紧圈口,使成为一个橄榄形的泥团,让泥团晒干风化一段时间,待下雨淋湿泥团后再包以塑料薄膜,两头用绳扎紧。但雨天要注意检查,如发现薄膜内泥团积水,则要戳孔放水,以免影响发根。

网友X:
接树枝,包伤口。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接树种,我们那里的荔枝树也是这么搞的,就是把适当大小的树枝上的树皮去掉,然后包上泥巴,用薄膜包好,过段时间后泥巴里就会长出白色的根芽,这时候就可以把树枝连着泥巴一块剪下来,把薄膜去掉种到地里,适当地剪掉一些叶子,这样就有一个小树苗了。
没错,我们这也有这样做的,但时间好像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