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机?

楼主(2016-08-21):
接手一台110KW变频器,【变频器驱动电路类型:PC923与PC929,主回路每路采用两只英飞凌200A模块并联】查主回路W相有一只IGBT下管E1【W】对G2击穿,使栅极并联电阻等于E1与E2[N]极的电阻,电源板V相驱动电路上管稳压二极管击穿,驱动电阻3W10欧烧坏,W相驱动电路光耦PC929的第13与14脚击穿。换掉损坏元件,检查输出波形与保护正常后,安装到变频器上,恢复变频器,静态测量正常后,通电低压试机【调压器】,调压器量程0-250V【交流】。加到最大,变频器输出三相平衡,停机断电,通380V交流电,按启动,听到变频器内部“啪”的一声,变频器就不显示了。断电等变频器放完电,拆机检查,主回路正常,特别检查了IGBT没发现问题,电源板损坏和上次相同,电容器组也没发现问题,修好电源板,重新装机,再试,还是先低压试机再高压试机,按启动,变频器内部又“啪”的一声,变频器就不显示了。拆机检查故障与上次一样。修好电源板,详细检查变频器每一部件,没发现问题,再次装机实验,重复上次调试过程,通高压,按启动,变频器炸机,没办法交同事处理,同事换掉W相全部模块,修好电源板,装机,再次试机,通高压,启动又炸机,这次 V 相炸,请教各位老师说说,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从何处下手,谢谢。

网友A:
什么引起的响声?电源坏的什么?驱动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炸鸡:我已经遇到西门子几十例了,所以现在直接拒绝任何西门子产品

网友C:
电容容量正常?

网友D:
实验方法不对,拆掉模块后首先检测驱动电路的带载能力,正常后带模块串灯后通高压试机

网友E:
你说太专业了,。咱们看不懂。。。。呜呜

楼主:
线路板修好后,输出电压及输出波形都正常,保护也正常,装好变频器后,用交流调压器,从零伏慢慢加,实验不同的电压时的变频器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正常且平衡,【用调压器慢慢增加输入电压等于加了一个假负载】,我一直是这样维修变频器,一般低压调试正常后,再通380V供电,启动变频器都正常,不会出炸机现象,这次遇到了难题,实在是没招了,本想六只模块全换掉,再试试,但如果又炸机怎么办,实在是没底。

楼主:
为什么变频器低压调试能通过,380V电启动就炸机?各位高手都去哪了?有遇到过的,站出来说说,交流交流,互通有无嘛,有那位老师自报奋勇,学生等待着好消息。

网友D:
回复 楼主:
P+与模块之间串灯后再通380V交流电试过了没有

网友F:
应该驱动部分有不良元件,什么牌子或有图纸,让大师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G:
高电压下有元件软击穿?

网友C:
说说电源板什么器件坏了,W,和V相又什么坏了也许V相模块不良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所有的接插件及排线的连接是否牢固,驱动线的连接,主器件导电连接是否紧固

楼主:
所有接插件都换了。驱动电路的电容,功率放大管都换了,该修的都修了,驱动电路输出波形,输出电压及保护都正常,线路板该检查的都检查了,甚至所有驱动线都换成新的了,没有串灯,低压调试正常后通380V,启动就炸了。我同事用调压器电压加到350V就炸机了【母线电压:490多伏】,母线电压400V以下不炸机。连我已俢了五遍了。

网友I:
表示12楼的方法应该有用

同样的炸机还能让它炸几次,表示真心伤不起,还是楼上的说得对,维修方法不太对

楼主:
一直用的这种维修方法,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没有损坏的IGBT检测都正常,正反向电阻都正常,触发导通电阻也正常,并且更换的是正品新模块,电源板修好后,测量输出波形及保护正常,正常情况下,变频器装好后,不用加假负载,也不用低压调试【假负载或低压调试保险一些】,直接通高压,启动变频器不会炸机,我已好长时间不用低压调试了,只有装新机器时采用低压调试,大多数情况下,修好变频器,都是直接通高压试机,只有比较大的变频器或者感觉把握不大时才低压试机,低压试机时,单独给线路板通530V直流电,把交流调压器的输出接变频器的RST的任意两相,慢慢加电压,启动变频器,观察不同电压时的变频器输出情况,看三相电是否平衡,母线电压是否正常,正常继续加电压,直到加到最大,看变频器输出正常后,停机断电,放完电后通高压,再启动变频器,测量其输出正常后,接电机进行带载实验,并进行运行老化试验,正常后才算修好变频器。

网友J:
测量大电容看看有没有失效

楼主:
大电容正常。

网友A:
什么变频器?什么地方坏了?‘听到变频器内部“啪”的一声’,没有找到原因还要出问题。

楼主:
我前面已讲的很清楚了,请看上面的帖子,就是板子修好后,装到机器里,低压试机正常后,通高压试机【空载】。启动就炸机。好像与什么牌子没关系。

网友K:
是不是IGBT 有软击穿的啊

楼主:
这个不好说,因为用正常方法测量正常。通常大家应用的测量方法都用上了,就差做耐压试验了,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仪器。用调压器进行加压实验不就是做耐压实验吗。还炸机,我挡不住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什么牌子的机器,把驱动板发出来看看,电容组容量是否下降严重???均压电阻是否阻值正常???按照你刚才的说法,驱动板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由于上380交流有瞬间和交流调压器缓慢上电又有所不同,所以先检查下电容组及均压电阻

网友L:
模块软击穿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只要你买的模块是正规途径,一般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以前维修过东元132kw.就是由于电容组里面有电容容值不良,引起炸机,前面的维修步骤和你大致相同,就是上AC380的时候,启动瞬间就炸了

楼主:
电容器组都测了,容量正常,均压电阻也正常。

网友M:
炸鸡的情况都有遇到过,你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我遇到的有次是,东元变频器45KW左右吧。我这个是通电启动炸整流桥,也是修了几回,后面的问题是电解电容上的均压电阻和外壳短路导致。
查查相关的地方吧。

楼主:
安邦信的,我也遇到过。启动就炸整流桥的,换上一组好了,结果启动另一组又炸了,因为二次报价,客户不修了。谢谢。

网友N:
楼上几位朋友提到的串灯泡试机,是好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耐压试验。
用调压器升压,电容上的蓄积能量仍旧得不到限制,是个不太完善的办法。
是否电容器组的螺丝虚接,未压紧?
“电源板损坏和上次相同”,驱动电路、开关电源还应再细查。

楼主:
咸老师您好,电容上的螺丝都上紧了,按说驱动板应该是修好了,此板我修了三次,我老师修了两次,驱动波形与驱动电压及保护都正常,难道是变频器受伤损坏后,模块受伤耐压不够,用一般方法测不出来,变频器送高压后,启动炸机,是不是模块内部的续流二极管已损坏,用正常方法检测不出来。因为上两次炸机,每次启动只是听到【啪】的一声响,拆机检查,模块检测正常,恢复变频器后,第三次维修好后,通380V电,启动才炸机。

网友O(2016-10-01):
感觉还是驱动波形不对,驱动板带负载’测试了麽应该驱动板是有元件不良,代换试试

网友P:
引用 楼主:
咸老师您好,电容上的螺丝都上紧了,按说驱动板应该是修好了,此板我修了三次,我老师修了两次,驱动波形与驱动电压及保护都正常,难道是变频器受伤损坏后,模块受伤耐压不够,用一般方法测不出来,变频器送高压后,启动炸机,是不是模块内部的续流二极管已损坏,用正常方法检测不出来。因为上两次炸机,每次启动只是听到【啪】的一声响,拆机检查,模块检测正常,恢复变频器后,第三次维修好后,通380V电,启动才炸机。

“上两次炸机,每次启动只是听到【啪】的一声响”“第三次维修好后,通380V电,启动才炸机”这里两句诗一个意思吗?都是上电没事,启动才炸?还是前两次上电就炸?

网友P: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咸老师您好,电容上的螺丝都上紧了,按说驱动板应该是修好了,此板我修了三次,我老师修了两次,驱动波形与驱动电压及保护都正常,难道是变频器受伤损坏后,模块受伤耐压不够,用一般方法测不出来,变频器送高压后,启动炸机,是不是模块内部的续流二极管已损坏,用正常方法检测不出来。因为上两次炸机,每次启动只是听到【啪】的一声响,拆机检查,模块检测正常,恢复变频器后,第三次维修好后,通380V电,启动才炸机。

“上两次炸机,每次启动只是听到【啪】的一声响”“第三次维修好后,通380V电,启动才炸机”这里两句诗一个意思吗?都是上电没事,启动才炸?还是前两次上电就炸?

你重点查接地,和单相对地漏电。

我也是国庆节前礼炮声声!    踏下心来才修好的!

网友K:
模块是不是有软击穿的啊,还是串灯泡试机好,驱动带载能力

网友Q:
节前修施耐德ATV61,开关电源也是炸了两次。
不过每次都能找到原因,一次电流取样电阻虚焊,一次输入高压位置不对。

建议楼主可以分块上电,有点像是静态截止电压和母线电压没有同步或者滞后。

网友R:
测量波形也不是绝对的,有时光耦老化上下桥出发时间不对建议把3路6个模块全不拆下来上维修电源串灯泡试验,肯定能找问题

网友S(2016-11-07):
回复 网友R:
同意这位朋友的说法  ,  可以把IGBT全部拆下  ,  接维修电源试一下

网友T:
瞎扯,实物图片没有,数据都是主观的,模块好坏你是如何判断的,按照你说得都是驱动是好的,模块也是好的,如果炸机就不应该炸模块。给你两点建议包括你师傅
1、把你认为驱动板修好,模块完好的依据整理出来
2、检查所有电源支路,包括螺丝钉及爬电距离
3、根据现象排查出主要原因

如果你修机器是靠运气的话,对不起 ,维修这行不适合你,搞不好那一天把自己给赔进去了,GOOD LUCK

楼主:
把全部模块换掉就好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U:
看来还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O:
舍不到孩子,讨不到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