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买的 S7-200 下载程序运行时出现错误 , 是不是买了个假货?

楼主(2016-08-21):
花了接近1300大洋买的, CPU 224XP , 与 STEP 7 连接后, 在 PLC 信息里看不到自带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地址 , 下载个小程序监控运行时出现图中错误 , 是 PLC 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呵呵;PLC及外包装拍张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PLC及外包装拍张传上来;
外包装就一个纸盒子, 上面有一个有字的白色标签封口, 里面有一张说明书, 上面有接线图, 其它没有了.
说明一下, 图中黄线和红线是 24V 正极, 1M 接的是负极, 与电脑连接后 , 运行时我是用手把 黄线 和 红线同时与 I0.1 和 I0.2 按在接线端子上的, 松开后 就出现 "从PLC接收数据时发生错误" 的提示.

网友B:
淘宝1300,那个实体店差不多了

楼主:
PLC 是不是正品我不知道,但我程序也有问题,汗啊, 程序里面循环了 8次, 我用的间接寻址是 AC 累加器, 压根不够用啊, 把 AC 改成 VD 就正常了, 还是对西门子不熟才导致这个的, 感觉西门子PLC 比三菱难学多了

网友C:
正常价格1400几十元,不含税便宜点

网友D:
明显是程序问题,价格差不多才正常,要是差多就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E:
1300不含税的话,基本上可以到正规代理商拿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0不含税的话,基本上可以到正规代理商拿货了!
不知道那里买, 我这个是叫公司买的

网友F:
公司买东西上淘宝的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0不含税的话,基本上可以到正规代理商拿货了!

不知道那里买, 我这个是叫公司买的
总之,还是不太放心在某宝上买这种东西!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西门子PLC难学啊!

网友H:
这个价格找代理商也差不多了。

网友I:
价格还是差不了多少

网友J:
我们公司买在比较这个贵。

网友K:
这样的东西还是找正规的代理商比较靠谱

网友L:
有没有里面CPU,IO,电源板图片,也照一个看看?

网友M(2016-12-20):
程序没写完吧?next没看到。

网友N:
国产的,样子是真的

网友O:
S7-200这款PLC,国产矩形PLC用起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