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1):
维修变频器要学会使用检测工具,还要学会搭配使用。比如测量驱动电路时,当驱动电路的滤波电容正常时,只测量输出电压是可行的,当滤波电容特性不良,滤波效果不好时,万用表是测不出的,万用表测得只是波形的幅度,这是就要借助示波器来检测驱动电路的输出波形,就会发现波形的上沿或下沿凹凸不平,这就是滤波电容损坏的特征。又比如测量二极管好坏是,单纯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有时是测不出的,当二极管内部绝缘不良或二极管的性变差,这时就要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或借助示波器就能发现问题。再比如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IGBT栅极驱动电阻会变大,不易被发现,有时用万用表测量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看不大出来,容易被忽视,此时用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就会发现波形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变得缓滑不陡直【正常波形是陡直的】。。。

网友A:
楼主应该给个波形看看

楼主:
对不起,本人电脑不熟练,波形还整不到桌面上来,不会用CAD,也不会发图片,只是稍微会修点变频器,有示波器的朋友可在家做个实验看看。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本人电脑不熟练,波形还整不到桌面上来,不会用CAD,也不会发图片,只是稍微会修点变频器,有示波器的朋友可在家做个实验看看。谢谢关注。
专业修变频器的吗?请教个问题呗  变频器烧整流桥的保险 一般有哪些原因导致呢?

楼主:
变频器烧保险一般是保险后面电路有短路。整流击穿,或烧坏,保险一定烧,逆变单元炸机,滤波电容严重漏电或容量降低太多,保险易烧坏,变频器超载运行,流过保险的电流太大,易烧保险,还有就是保险质量问题。

网友C:
学习了,有资料吗

网友D:
说的很好    但不够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