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1):
(无正文)

网友A:
仔细看一下硬件手册吧

网友B:
两个数,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C:
你想设定T200-T255为掉电保持?

先看看你的硬件支持的定时器编号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设定T200-T255为掉电保持?

先看看你的硬件支持的定时器编号范围。

是不是硬件支持 断电保持 的定时器(如 T0 )在系统块中可以更改为 断电不保持,  但是硬件不支持 断电保持 的定时器(如 T32 )在系统块中就不能设置为 断电保持?

网友D:
定时器编号是从0-255,你现在200开始偏移56就是256了,溢出肯定不行,偏移5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