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6-08-21):
台达VFD150B43A电源驱动板故障,脱机测试显示ANLER(意为模块检测信号反馈异常)挑开三个PC929的8脚故障依旧,换上一块VFD220F43A的主板这回报CF3.8(温度检测异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B、F能换么?

网友B:
B型的cpu板在F型机用过没问题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把模块拆掉了呀?这个变频器去掉模块后因为测温电阻悬空,会报警的。另外,外部端子悬空也会报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ANLER故障是主板问题,另外一张主板插上NTC上电报CF3.8,不插NTC正常显示,正常显示温度检测点5V,插上0V,我怀疑电源驱动板上掉了个贴片电阻,我怀疑DR32掉了我补个电阻引入5V试下。

楼主:
DR32选5.1欧上电即报OH,测温度检测点电压5V,换1K显示正常,电压检测点电压4.5V。

网友D:
我在维修15KW的B系列变频器,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