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忙

楼主(2016-08-21):
我这有一台台达变频器型号   VFD022M43B     运行中黑屏     打开检查没有发现明显故障   更换一个开关电源 起动电容原来 25V 33UF   更换一个35V    100UF  上电试机   操作面板闪了一下 就看见变频器里边冒烟  打开发现充电电阻烧坏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电阻用多少欧代替    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充电电阻烧坏,后面线路肯定有短路的

网友B:
检查一下。貌似是不是后面的电子元器件损坏导致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