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触摸屏

楼主(2016-08-21):
各位大神我想用一个PLC控制2个触摸屏我应该怎么做啊!谢谢各位的指点啊!

网友A:
你先选择用那种通讯方式再考虑配置,通讯速度要求怎样,控制的点数多少

网友B:
有的PLC两个通讯口,有的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再就是通讯设置了。要看具体啥型号。

网友C:
看具体plc和触摸屏了

网友D:
编程口连一个,然后PLC再扩展一个口连一个
或是看屏有没有串联功能,如果有,可以用编程口连一个,然后屏再连下一个屏。

网友E:
是两个触摸屏同时控制和监控一台PLC对吧,两个方案,并联与串联。

网友F:
用威纶通屏吧有穿透工能很容易,官网有样倒哦。

网友G:
走总线或者网络呢。

网友H:
建议说出来PLC+触摸屏 的品牌,有针对性

网友I:
呵呵;屏及PLC的型号先讲清楚;
方式无非是二种,一是二个屏同时连在PLC上,另一种就是二个屏通讯,其中一个连PLC;

网友J:
对啊  楼主先说明型号, 看一下屏和PLC具有的通讯口,再决定方式啊。

网友K:
先看看选型再说

网友L:
是屏控制PLC 多屏控制的已经有很多了

楼主:
触摸屏有两个串口,三菱的PLC,屏跟屏串联,威纶的触摸屏,MT6071ie,怎样编程序。

网友M:
回复 网友J:
plc加个通讯模块,232 或者422bd之类的,屏分别连编程口和扩展口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M:
plc加个通讯模块,232 或者422bd之类的,屏分别连编程口和扩展口就可以了

那肯定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