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1):
一大早一条SMT线的小MES系统的用户端电脑系统不行了,打不开控制软件。更杯具的是以前没有备份系统。如果重装那是相当的麻烦,有太多的指定文件和设置内容。好的是控制软件数据库还是按设定周期备份到了其它盘。无奈之下就去把另外一条线的系统搞了镜像文件。(组线差别不大)。镜像文件有9.8G,找了个还剩10G的U盘,拷贝的时候报文件过大无法执行。就又找了个剩余25G的U盘,还是报文件过大。感觉不对劲就问度娘,说是U盘的FAT格式限定了单个文件不能超过4G.就把较小的U盘改为NTFS再格式化。成功的把镜像文件拷贝到U盘。还原到损坏的电脑上。再把数据库还原,系统是可以启动了,却无法进入服务器与设备交换数据。所有IP地址反复确认设定是对的,两个人折腾到下午3点半,在准备放弃了的时候删掉了控制软件上的一条虚拟生产线。奇迹才终于出现。

网友A:
厉害,有时就需要点耐心

网友B:
有种成就感!呵呵

网友C:
胜利了!喝酒庆祝一下!!!:-):-):-):-)

网友D:
这一天,没白忙活

网友E:
u盘不能传大于4g的东西。这个遇到过,我现在怕麻烦大一点的都用移动硬盘传了

网友F:
不是说可以把重做电脑系统的工作,丢给管理公司的办公电脑网络的网管部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说可以把重做电脑系统的工作,丢给管理公司的办公电脑网络的网管部门了吗?
公司IT只管办公电脑,跟设备相关的一概不管。

网友G:
是的    超过4G以上的就要NTFS格式才可以

网友H:
还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传ghost文件,用网络也很快。或者u盘exFAT格式也行。

网友I:
经验分享很详细,可惜看不太懂,不过看楼主最后搞定,心情一定很好

网友J:
这个:还有虚拟生产线,不要告诉我虚拟的就是你本来这条

网友K:
赞一个,结果成功了就好!

网友L:
楼主水平挺高呀

网友M:
优盘的格式改变,影响数据的存储吗?比如大文件是可以存储了,但是否有别的限制条件呢?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还存在小容量的格式呢?

网友M:
哈哈,我也度娘了一下,闪存用exFAT格式最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优盘的格式改变,影响数据的存储吗?比如大文件是可以存储了,但是否有别的限制条件呢?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还存在小容量的格式呢?
很多系统的安装都需要在fat32下才能引导。winpe或者linux的live的cd都要fat格式。

网友N:
这都能想的到!

网友O:
厉害  胆大心细

网友P:
什么是虚拟生产线?

网友Q:
U盘这种闪存盘还是不建议用NTFS这种“日志式”格式,大量的擦写对U盘没好处,建议还是用exFAT,同样可以上4G以上的文件,缺点就是数据一旦丢失可能就不像NTFS这样容易恢复了

网友R:
能够修好  就值得啊

网友S:
以前也试过一次无法重装的系统用另一台镜像还原的,的确好用。

网友T:
回复 网友F:
一般管IT的不管工控用的电脑的

网友U:
楼主在什么厂上班呢?液晶面板吗

网友V:
一般管IT的他管不了工控用的电脑的
没有另一条线就麻烦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哦,知道了。谢谢指教。对计算机我空白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