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8-21):
如何用1s 控制步进电机定位,先快速再慢速,碰到光电开关走指定距离停止,然后做其他动作在重复

网友A:
FX1S的主机没有这样的功能对应的指令。

网友B:
知道如何控制步进电机的速度与行走长度就可以。

控制要求并不难

网友C:
都是慢快慢 加减速方式。

网友D:
换个3u的。。。。。。。

网友E:
1s没有高速脉冲指令,起码2s晶体管输出的才有高速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3u中断定位 DIVT??? 这个我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用1s能实现的

网友F:
最低都要用1N的

网友G:
就用PLSY指令就可以了,1:是马达快速启动;2:当光电感应器的下降沿或者上升沿到时就开始慢速;3:再次感应到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时,本来是停止运行,这时你可以让马达再走一定的脉冲数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