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传输距离

楼主(2016-08-22):
使用的是外部24v电源,开关量的信号可以传输距离多远?接线必须要用屏蔽线吗?

网友A:
呵呵;一是你线的粗细,另外就是干扰;

网友B:
开关量信号如果有干扰的话最好接屏蔽线

网友C:
就是按钮信号我用过500米,

网友D:
低压直流的开关量,远距离传输需要考虑线损、压降、外部电磁干扰,并且多路传输会浪费线材。
所以才研制出了远程IO模块这个控制系统的组件来解决该问题。

网友E:
看看你是不是跟动力线走到一起。

网友F:
如果接到PLC  ,几百米没什么问题, 如果控制远程继电器,至少200米内没问题。

网友G:
如果信号输入是PLC,信号为1时电压范围是-13v到-30v,+13v到+30v,信号为0时电压
范围是-5v到0 ,0v到+5v.也就是说,-5v到-13v,与+5v到+13v的电压,PLC检测无效。
电压的衰减到-5v到-13v,与+5v到+13v的电压范围,是决定线路的长短界限。远距离
要用屏蔽线。

网友H:
回复 网友C:
你的控制电压是多少?是否在操作时有滞后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的控制电压是多少?是否在操作时有滞后的感觉?
就是普通三菱PLC,电源是明纬开关电源,但是输出电压我调节到26.4V,实际远程操作按钮盒到PLC柜线路长度572米(我用的是那种带米数的电缆,每卷1000米),线径0.75平方毫米

网友I:
开关信号1-200m我用过没问题!0.75的线
要不要用屏蔽线这个看环境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开关信号1-200m我用过没问题!0.75的线
要不要用屏蔽线这个看环境吧!
说的没错,也要看环境的。以前碰搞过,距离不是很远,老是误动作,后来换的屏蔽线。有的现场环境好,二三百米没问题

网友K:
线长了相当于RC电路,信号会有延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线长了相当于RC电路,信号会有延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兄弟帮忙!

网友L:
24v的最长就用过几十米,再长就用总线了。几百米的想想都觉得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L:
开关信号你用的是非屏蔽线还是屏蔽线?我这个就传输10m左右!

网友M:
距离太远的话使用远程模块吧还是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开关信号你用的是非屏蔽线还是屏蔽线?我这个就传输10m左右!
那就不用屏蔽线了。

网友N:
回复 楼主:
不知这个信号的重要性是大是小,比如启动?急停?
想要稳妥一些的话,
建议用220V交流接开关控制接触器线圈。
接触器触点控制你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