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2):
现在要做个旋盖机,旋盖上下还有旋紧都需要伺服!而且对于控制要求比较多!上下呢需要控制位置,在旋盖的时候上下的速度还要配合旋紧速度。也就是旋一圈瓶子口螺距走多少上下升降也要走多少。也就是在没接触瓶口时的速度需要快速接触后需配合旋紧速度减速。

旋紧部分。需要保证达到扭力电机不转。用转矩模式。但是。在选完后还要回到初始状态。初始位置需定位。

现在搞的好乱八个伺服整的我脑袋疼。尤其这位置速度转矩都模式都得用上而且还不固定,一会转矩一会位置的。怎么过控制呀。

求大神们给点指导。。

网友A:
参考步进梯形图指令,按照顺序步来编制程序。
比如:下降--到位--旋盖--完成--松开--返回。

你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旋盖的时候,因为螺旋式的旋盖,往下旋会有向下的拉力,完全可以让旋盖头依靠拉力自由往下行走。
至于转矩模式与速度模式,完全可以分立处理,上下使用速度模式,旋盖使用转矩模式。

网友B:
为什么上下要用位置控制呢,可以用个气缸啊压住直接旋看看行不行,我的想法就是瓶子到了,气缸带着伺服和盖子自由状态下压到瓶口,你伺服旋转了,盖子有螺纹他会带着伺服自己动啊,然后直接旋死,伺服直接采用转矩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位置控制室在抓取盖的时候有方向。必须那个位置才能抓住盖子

网友C:
对于旋紧伺服可以用伺服的定位模式检测伺服转矩,PLC一直发脉冲。

网友D:
旋盖下压力你只要靠瓶盖螺纹即可,你的夹紧装置那根轴可以自动下滑;
至于回位,那个直接更简单:绝对定位自己知道位置

网友E:
上下用气缸就好,旋盖普通电机都可以胜任,只是效果可能不是很好。我们以前做的旋盖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我感觉没有人回用车螺纹的方式来旋盖子,不同的螺距是由不同的机构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