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8-22):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有好多变频器接三相电机用来打磨,边打磨边冲水,电机到时会出现进水短路现象,如何做一个保护,当电机短路时就断开变频器电源。既不会烧变频器又不烧电机,因为电机换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A:
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已经够先进了。

网友B:
机械方面入手怎样保护电机不进水

网友C:
现在的变频器的保护及报警功能很完善了,你不需担心这个问题,除非买个品牌信得过的变频器

网友D:
用防护等级高的电机吧

网友E:
电机能进水这个是缺憾

网友F:
变频器不需加装保护系统,马达本身需要加装防水罩系统和密封系统,但是需要预留散热通道。

网友G:
给电机戴伞

网友H:
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你这个要做到电机不进水也不是难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你这个要做到电机不进水也不是难事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算电机进水报警断开电源,电机不还是要进行烘干上漆处理吗?

网友J:
电机不进水也不是难事
增加个盖就行。

网友K:
电机能进水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你应该想怎么让电机不进水而不是想着电控上做没什么意义的亡羊补牢。

网友L:
抛光机打磨机都有防水罩,想办法做好防水或改变进水的角度吧

网友M:
变频器的保护已近很全了,不用在加了。在电机上想点办法吧。

网友N:
这个变频器顶多就是限流罢了,但是电机及电缆才是关键!

楼主(2016-11-12):
我这次做了一个案子,在变频器输出端先过这个保护器后再接到三相马达,效果很好,当出现故障时直接断开变频器的输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