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活动】东芝变频器

楼主(2016-08-22):
橡胶机械设备,通过CC-LINK与东芝变频器及远程I/O站通讯。

网友A:
东芝变频器上加了CC-LINK通讯卡?

网友B:
楼主上的机器图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C:
这个CPU带网口啊

网友D:
应该东子加上CC-link模块通讯卡。才可以和上位机通讯的

网友E:
东芝上应该是加卡了,看那变频器中的接线有DA DB DG,这信号是CC-LINK的接线号码。

网友F:
日系的链接是不是比较多用CCLINK?

网友G:
东芝变频器貌似现在比较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