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7-1200的定时器能用多少个?

楼主(2016-08-22):
如图这个脉冲定时器,1214C的CPU能用多少个啊?我现在需要大量用到这个定时器,请教一个各位老师。还有1214C需要单独配MC粗存卡吗?我DB块记录的数据不多,几个数字,程序量有点大,有二十几个块,加上几个DB块,和一对定时器背景数据块。

网友A:
1200的定时器没有数量,限制于存储区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是不是需要配一个MC卡?

网友B:
用户程序中可以使用的定时器数仅受 CPU存储器容量限制。
我做的这个应该也是比较麻烦的,工作存储器用了90%多,CPU1214的。
楼主可以做一下程序,在左下侧打开“程序信息”看看。 估计一般是用不着存储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看看,谢谢啊!

网友C:
我们用1200都不用卡的 完全够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D:
内存快用完了,换1215吧